X8的动力选择之三----大浆和小浆

楼主(2014-06-06):
上次那个6轴12浆的帖子有位模友提出了一个问题:为什么用一大群小浆而不用一小群大浆?
其实这已经不是X8的范畴了,而是大载重下的对称双桨机型怎么配套。
在构思5-7公斤载重的机型时,纠结于几件事,除了机架的问题外,主要就是到底采用哪种动力方式。
对称双桨的动力形式肯定是要用的,问题是究竟是X8还是六轴12浆?
X8我装了几台,很熟悉它的的各种性能,飞控也支持,我的那台3公斤载重的机子就飞的很好。
六轴12浆没装过,飞控没有现成的支持模式,改装的模式究竟怎样也不知道,从降低风险的角度来说,还是X8保险。
老高不是怕冒险的人,也不是莽撞的人,以下两个因素使我一定要试试6轴12浆。
1、18寸浆的对称双桨动力组我们用的很好了,每个动力臂的最大升力6公斤,打个折是5公斤,这样每个臂为整机提供2.5公斤的工作升力很轻松。
2、大于18寸浆的选择余地小的多,这样整体成本就会非常不好控制。
犹豫再三,终于下定决心,冒点险,把6轴12浆做出来,这样也许以后需要时,8轴16浆就很容易实现了。

这就是老高对比综合指标的结果:总拉力是指采用12浆和8浆时的理想拉力,5010用在12浆机器上,U8用在8浆机器上。动力总成是指电机、浆和电调的总价。
电机型号
重量
工作条件
100%油门拉力
总拉力
动力总成价格
电机总重量
F5010
6S 1855
u8
6s  2885
对比的结果不言而喻,还是先把12浆的机子搞出来吧。
还好老高的设想没有失败。

网友:
下次就好16电机了吧

网友:
请问您这个怎么连接飞控?用什么型号的飞控?很想了解细节

网友:
没有支持的飞控吧?

网友:
普通的6轴,信号线并联2个电调出来,接电机,一个正转,一个反转

网友A:
哈哈哈,,用Y线并联电调吧,,哈哈哈,,,不过有人试过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哈哈哈,,用Y线并联电调吧,,哈哈哈,,,不过有人试过不行

简单并联确实不行

网友:
Y6接法,两臂看成一臂。

网友B:
我记得看过一个关于意大利航拍的,用的就是*12,但是他的脚架很高,为了就是避免下层桨入画

网友C:
老高的是疯狂电机的5010吗

网友:
什么飞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老高的是疯狂电机的5010吗

是呀

网友D:
请问老高    这个怎么和飞控连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记得看过一个关于意大利航拍的,用的就是*12,但是他的脚架很高,为了就是避免下层桨入画

那个机子是FREE-FLY的,电机用小了,抗风性差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老高    这个怎么和飞控连呢

楼上已经有人答出来了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楼上已经有人答出来了呀

所以说相邻且同上下位置的两个电机是一个信号线驱动的吧      太机智了

网友:
老高的航拍水平越来越高啊,看了“我们的航拍1”不过瘾啊,想看看音乐会的,麻烦PM个密码好么。

网友:
那个贴子的回复里寥寥数语未能尽述明白,原来在这里单独开贴详细解答了,谢啦

这下明白了,为省钱,以及个人的“搞搞新意思”,而非其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