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确认电机.电调问题?

楼主(2014-06-06):
炸机了几次机.没认真检查螺旋桨.
结果一桨叶空中解体.打击其它桨叶.连锁反应.4螺旋桨上8桨叶空中解体.
几乎自由落体.好在高度不高.6米左右.
维修后一电机不转了.但通电后还是与其它三电机一样左右摆动2下.
解锁后三电机转动.3号机不转.
是电机问题?电调问题?还是别的问题?怎样确认?

网友A:
换位置试!好电调带有问题的电机!好电机带有问题的电调!

网友B:
相互换一下电机接插件检查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位置试!好电调带有问题的电机!好电机带有问题的电调!

谢了.我也是用换位测试了一下.竟然都没问题.不换位测试用万用表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互换一下电机接插件检查即可

谢了.我也是用换位测试了一下.竟然都没问题.正常了.不换位测试用万用表可以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谢了.我也是用换位测试了一下.竟然都没问题.正常了.不换位测试用万用表可以吗?

万用表测电调好坏没法测,测电机只能侧通断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万用表测电调好坏没法测,测电机只能侧通断

谢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谢了.我也是用换位测试了一下.竟然都没问题.不换位测试用万用表可以吗?

万用表不行!示波器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不行!示波器可以!

万用表查电机 OK?

网友:
恢复原位正常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