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IATION中不同协议的分析,正在移植到ER9X中

楼主(2014-06-06):
目前在研究WK2801改为ER9X,同时整合DEVIATION的射频部分,将WK2801打造为ER9X的多模系统,目前已完成ER9X的移植,DSM2和WK协议均可以响应了,但是射频部分改进余地还比较大。详细见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89386&extra=

以WK协议为例,DEVIATION中,射频协议最终执行的指令是
SysTimerStart(2900,TxWkCallback)
根据分析,我的理解是2900us,即2.9ms,执行一次TxWkCallback指令。
其他协议类似,DEVO是2400,FBL100是1000,FLYSKY是2400和10000,202是50000,DSM2/X是10000。。。。
最大的是202,50ms向射频系统发射一次数据,大部分的间隔低于10ms,问题是有必要这么频繁的发送么?遥控器检测摇杆、开关、按键一般间隔都是10ms,也就是说10ms以下摇杆数据其实是没有变化的,这么频繁的发送数据,反而拖慢了系统运行速度。特别是移植到ER9X的过程中,本来ER9X已经把AVR的运算能力挖掘得差不多了,再高频次的与射频系统通信,使系统运行速度明显变慢。
有研究过的帮着分析分析?

网友:
支持支持,我的WK2801可以玩了。

楼主:
继续求同好分析研究DEVIATION中的开源协议。
我已经简单测试通过了DSM2/X,WK2X01,希望能有人一起交流。

网友A(2014-09-03):
自己做一个兼容各种协议的高频头不知道可行不。控的ppm输出---单片机---发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做一个兼容各种协议的高频头不知道可行不。控的ppm输出---单片机---发射模块

理论上可以的,不过要多个射频模块,因为一个射频模块只对应部分协议。

网友:
直接做个支持多协议的高频头意义更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继续求同好分析研究DEVIATION中的开源协议。
我已经简单测试通过了DSM2/X,WK2X01,希望能有人一起交流。
...

2801调到DSM2协议时候容易重启,而且恢复成刷机后的状态,估计是CPU有点运算不过来吧?不过真的是很强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801调到DSM2协议时候容易重启,而且恢复成刷机后的状态,估计是CPU有点运算不过来吧?不过真的是很强大 ...

协议移植是个麻烦事情,很多的参数需要调整。
目前估计是SPI通信中断太多,导致系统运行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协议移植是个麻烦事情,很多的参数需要调整。
目前估计是SPI通信中断太多,导致系统运行问题。

PPM输出没有问题,可以做个开源的多和一的高频头来用,但是华的接收和DSM的不太好解决了,或者建议下加个arduino mini来处理SPI通讯呢?

网友:
技术贴?支持下,一直关注中,期待成果。

网友:
友情支持,搞出稳定可用的就造福众模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