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宝上的WIFI图传测试。测试视频以上传

楼主(2014-06-06):
350的售价。不算太贵。至少比大疆的价格体制要靠谱的多。
体积不算大。重量在55克左右。

配套有JST的电源接口。莲花视频接口。

标准工作电源12V   实际6—12V都可以正常工作。用小电压发热量明显要小。

说说大家最关心的距离。标称150米。实际70米。

可以设置SSD名称。和密码。但是频道无法更换。默认1CH.

但是。但是来了。只要一开2。4G的控

距离瞬间就降到10米以内。不能换频道的悲催。

只好就接在图传的接受机上。做短距离传输。

关于视频。。。。。。

信号好的情况下。帧数在25左右。看不出有卡顿。

信号下降后。会自动降低帧数。直至停在最后画面。信号完全中断。

信号恢复后,视频重新启动。

使用下来还有几个问题。

视频边界会有缺损的  表现为OSD菜单出屏幕边界。

视频传输为640*480。

不能配合路由器来实现距离的扩展。不支持。

延时的主要还是看你自己的手机性能。速度快的基本在0。5秒内。

写了这么些。希望对大家的选够有帮助。

网友:
除了用来偷窥,基本没有实际用途

网友:
反正地面用的  10米也够了     只要别影响遥控就好

网友:
这玩意不是把图传接收机的信号转成WiFi吗?怎么发射上也要装一个?

网友:
也就是只剩把视频转到手机的功能了?

楼主:
视频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