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航模氙气爆闪灯,非LED玩具灯<<<<

楼主(2014-06-06):
上图:

清单:
主机,控制线,三个暴闪灯。
说两句:爆闪灯,引出三线,5V供电,正电触发暴闪。主机,内含舵机控制电路一块,接收由控发出的灯开关指示,闪灯芯片一块,用于周期性触发暴闪,S8550三极管一个,由于前者触发芯片是共阳极接入,故低压点灯,这里用到S8550 PNP管,做缓冲后级,带动三路暴闪灯同时点亮。

看视频:

反思:
整套暴闪由接收机供电,接收机由UBEC供电,一旦灯多了,势必要考虑供电功率,电流等问题。因为控制线是信号线-5V-负极,可考虑三线劈叉出来5V-负极单独从动力电供给。至于电压问题不讲究的话7805可以搞定,考究的话DC to DC搞定,看成本。

楼主:
国际惯例,谢谢围观。

网友A:
淘宝上有成品,20一个,接电自闪。

装六轴上实测单个耗电250MA左右~ 并联多了会有问题,建议单独供电。

网友B:
围观。

PS:提示一下, 真飞机的信号灯光有三种,航行灯是左红右绿常亮,尾白未必有,这是飞机一上电就要开,然后是红色警告灯,一般在垂尾顶端,机身背部最高处和机身腹部最低处(三个位置最少有一个位置要有),红色慢速闪烁,飞机在停机坪,滑行道内推动,或者发动机开车前,必须开。还有白色频闪灯,左右翼尖一定有,尾部未必有,上跑道准备起飞以及飞行全过程必须开,降落后脱离跑道关闭。

网友:
不错啊,做好后可以投入反恐

网友C:
有材料和图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围观。

PS:提示一下, 真飞机的信号灯光有三种,航行灯是左红右绿常亮,尾白未必有,这是飞机 ...

好专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淘宝上有成品,20一个,接电自闪。

装六轴上实测单个耗电250MA左右~ 并联多了会有问题,建议单独供电。
...

已经没有了,你那时候买还真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材料和图纸不?》??

图纸都在脑子里,有时间画一个,接线图。

网友D:
这个用过,没到3个月里面的灯就坏掉了

网友E:
爆闪瞬间电磁脉冲非常强,小心干扰飞机上电子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围观。

PS:提示一下, 真飞机的信号灯光有三种,航行灯是左红右绿常亮,尾白未必有,这是飞机 ...

呵呵,学习了。谢谢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用过,没到3个月里面的灯就坏掉了

什么原因?

网友:
现在没20块一只的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爆闪瞬间电磁脉冲非常强,小心干扰飞机上电子设备。

一个低频一个高频,应该不会有事儿吧。

网友:
BEC供电已经不是新鲜事了,105涵道j-10上面已经就是这个系统了,只是LED灯 而不是氙气灯,功能一样

            老丁

网友:
直升机怎么搞

网友F:
引用 网友B:
围观。

PS:提示一下, 真飞机的信号灯光有三种,航行灯是左红右绿常亮,尾白未必有,这是飞机 ...

正确。FSPassengers 里不按这个规定使用灯光是要扣分的

网友:
我正常都是给5V供电,可能是质量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F:
正确。FSPassengers 里不按这个规定使用灯光是要扣分的

我都快被FSP折腾疯了。。。。。。。前天用B1900D飞夜航航班刚起飞爬过700ft,刚刚把襟翼收起,给我来个全机断电,所有航电、导航设备、电台、灯光全部失效,连着襟翼也失效,乌漆墨黑的凭着感觉目视掉头,带着最大起飞重量危险高速近进,接地速度将近170节。。。。。。。好彩最后接地那下手没有发抖,够轻,没把轮胎擦爆。。。。。。。停下来时,脸真的是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围观。

PS:提示一下, 真飞机的信号灯光有三种,航行灯是左红右绿常亮,尾白未必有,这是飞机 ...

专家 你是专家  绝对是专家   鉴定完毕 专家

网友F:
引用 网友B:
我都快被FSP折腾疯了。。。。。。。前天用B1900D飞夜航航班刚起飞爬过700ft,刚刚把襟翼收起,给我来个全 ...

还有液压就不错了,好在是线传,凭把子力气还能将就控制,要是电传基本上就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还有液压就不错了,好在是线传,凭把子力气还能将就控制,要是电传基本上就挂了

电传那就要放小老鼠了。。。。。。。

网友:
技术贴 必须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都快被FSP折腾疯了。。。。。。。前天用B1900D飞夜航航班刚起飞爬过700ft,刚刚把襟翼收起,给我来个全 ...

简单明了些,就是你那天开飞机差点掉下来呗?

网友:
闪爆氪金狗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