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fg能和精灵2对频吗?

楼主(2014-06-06):
t8fg能和精灵2对频吗? 14SG真心买不起!!

网友:
t8fg也不便宜好不好.....

网友:
可以直接对频。

楼主:
谢谢大家那吗就放心的买了

网友:
可以直接对

网友A:
精灵2
5.8g能对频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那吗就放心的买了

精灵一能、精灵2估计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精灵2
5.8g能对频率

精灵2是2.4G的。5.8G是VISION和VISION+

网友:
对频完全没问题,先给飞机通电,连接电脑,开遥控器,按住飞机下面的对频按键五秒,动一下遥控器看看调参软件里面有动作对不对,重新设置软件就可以了

网友:
我的老14MZ都能对上,t8应该没问题

网友:
t12fG和精灵2对频拉距2700米间歇性失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