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810用3508的电机是不是小了,求推荐电机和浆

楼主(2014-06-06):
现在的是DJI F550的机架, TM3508的电机(延长的电机座) ,1238的浆
3S 5000 悬停10多分钟

但那个电机延长座,很丑,很丑,看了不顺眼,还不能折叠,占地方太大。 所以准备换T810的架子, 电机和浆都小了,求推荐!!

也看过T680,那个做工和810差不少,纠结了好长时间。

其实最喜欢的是能像S1000,800那样折叠的680左右的架子,翻遍坛子,和宝, 都没找到合适的。能有的话,就不换电机和浆了。

网友A:
新手请问,你说的那些810/680是什么意思,飞机型号吗?

网友:
T810 飞越的标配是 4114KV320呀 配1555桨

网友:
推荐飓风4110,13---15寸桨

网友:
给你参考:我第一次配置是T810+3508.380KV+15桨+6S1000,没挂载3650G悬停28-30分钟。后换4110.340KV还没空装机未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新手请问,你说的那些810/680是什么意思,飞机型号吗?

多轴的轴距!

LZ如果只想换机架其它都保留还是考虑680PRO吧,伞型折叠机架一般都比较重,适合800以上大轴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