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MS1.45米翼展V8野马电池放置位置

楼主(2014-06-06):
用4S2600电池,是把电池放在那个塑料电池板的顶头吗?准备首飞了,求飞过的或者知道的指导下,谢谢

网友A:
额。。。我飞的是v7版的 ! 电池用的4s2600ma的  放在哪里 对的  不知道v8时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额。。。我飞的是v7版的 ! 电池用的4s2600ma的  放在哪里 对的  不知道v8时怎么样

哦 谢谢了 V7和V8差别不大,不知飞行性能如何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 谢谢了 V7和V8差别不大,不知飞行性能如何

很好飞   没有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