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机架臂是否要同一品牌?

楼主(2014-06-06):
APM  F450
前段炸机后换一2号机架臂后.
机机就向左后偏航.
我试了一下1.3.4.机架臂都比2号机架臂软.重量也可能不一致.
在更换机架臂是否要同一品牌或材质相同的架臂?

网友A:
隐性故障,建议一起换掉

网友:
塑料材料还是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隐性故障,建议一起换掉

网友B:
肯定有影响  最好是重量各方面一致  这东西又不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肯定有影响  最好是重量各方面一致  这东西又不贵

有人说贵吗?

网友:
只是无法达到最佳状态而已     会有一点点偏差 比如有点微微的抖 或者 方向有点偏  不过影响不是很大  看你用来干什么了  如果拿来航拍 那要换掉  如果只是FPV 或者飞着玩就不用换

网友B:
呵呵 不贵就换一样的呗

网友:
要看机架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呵呵 不贵就换一样的呗

贵也要换  换碳纤

楼主:
你看到朴架一些什么参数?

网友B:
引用 楼主:
贵也要换  换碳纤

换得彻底 如果只是玩的话这个成本就有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得彻底 如果只是玩的话这个成本就有点高

为更换680六轴碳架作准备 经验教训 积累

网友B:
顶一个。。。准备搞航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顶一个。。。准备搞航拍吗?

是的  一起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