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 E6 500调整请教

楼主(2014-06-06):
E6 套机,原装配件
陀螺仪
,DSX9 2控,以前飞着挺正常的,没飞过3D,放过几个月没飞,现在出现这样的情况,对尾悬停很稳,尾巴稍微有点左右小抖,左右侧悬停的时候,飞机超机头方向上下抖的很厉害,请教下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这么解决,还有就是,这机的锁尾感度值,和非锁尾感度值是多少范围内,用的是JR的控

网友A:
尾巴如果悬停不抖,打舵停止的时候抖是感度有点高了,回弹,可以试着适当降低,如果降低感度还改善不了强检查机械方面有无问题,是否顺滑,舵机臂的长度应按照说明书,没有特别说明的时舵机臂的长度原则是摆向两侧分别摆60度的时候尾舵滑块刚好到左右极限位置。对于飞机前后点头,是俯仰的感度高了,调小一点就行了。JR的陀螺没用过,你最好想办法弄到说明书,找到相应感度的调节旋钮,调小就行了。

网友B:
大桨转速低会引起点头,调高旋停点油门曲线可解决。

网友C(2014-07-30):
我调好此陀螺仪。还可以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