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o喷漆方法请教,准备给歼10白切机喷涂装。

楼主(2014-06-06):
买的三和自喷漆。我看成品带涂装的epo飞机上面的喷漆好像有薄薄的一层胶,能够揭下来。这层是什么东西呢。我买了一瓶自喷胶,说是喷上后在喷漆能提高附着力。我设想的步骤是这样的,先喷一遍薄薄的自喷胶,然后喷一遍清漆。清漆干后,再喷2-3遍普通色漆。完成涂装后,最后再喷一遍清漆。这样可以吗。准备给J10喷漆的。

网友:
头像很帅,没喷过,帮顶了

楼主:
顶上去!顶上去!

网友:
先试验,弄不好要腐蚀……

网友:
你说的这个工序是不是有点复杂啊?喷下来飞机会不会增加重量啊?我的飞机是直接自喷漆喷的,手一碰会掉。

网友:
别人给介绍的一种方法。。
  白乳胶上一遍。。然后自喷漆 随便喷

网友:
这歼10是多大的  多少钱

网友A:
建议步骤:
1、用酒精给全机表面擦一遍
2、用细砂纸给全机表面打磨一遍
3、助粘剂喷一层
4、白色底漆喷一层(可省略)
5、喷色漆(次数自定)
6、亮油喷一层(可省略)

注:
1、第1、2步是为了尽量去除EPO表面的脱模油,使喷漆能牢固附着
2、EPS请勿使用油性自喷漆,必须使用水性漆,市面一般没有自喷罐的,可手涂或者用小喷枪
3、色漆有亚光的、亮光的,还有荧光的,看个人爱好
4、喷亮油是为了出表面光亮效果,一般像真军机不用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步骤:
1、用酒精给全机表面擦一遍
2、用细砂纸给全机表面打磨一遍

打磨后喷出的会不会不光亮呢。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建议步骤:
1、用酒精给全机表面擦一遍
2、用细砂纸给全机表面打磨一遍

3、助粘剂喷一层 是什么东东?

网友:
引用 楼主:
打磨后喷出的会不会不光亮呢。

光亮与否与这步无关,只与最后一步是否上亮油有关。

第1、2步是为了尽量去除EPO表面的脱模油,这样才能让底漆和色漆牢固附着

网友A:
引用 网友B:
3、助粘剂喷一层 是什么东东?

有万能的X宝啊,亲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有万能的X宝啊,亲

用静态模型的水补土可不可以代替助粘剂?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静态模型的水补土可不可以代替助粘剂?

水补土我在EPS上用过,至少可以替代底漆,但不好讲它的效果是否等同于助粘剂。那架飞机不久就被我炸了,所以我没能看到它使用较长时间后的漆面附着效果,不敢妄言啊

网友:
105歼十可以直接喷漆,随便喷,不要太厚,大约分3次。最后喷一层光油。。。搞定

网友(2014-09-21):
喷漆想要喷出玻璃钢一样的反光是不可能的,以为底面泡沫粗糙,亮油只是起到加厚漆层的作用,并不能给表面带来更多的光泽,至于附着力,我喷过一个A4
,是EPS的,水性喷漆喷的,飞了80多个起落了,除非炸鸡,或者噌地,否则用手你是扣不掉的,用的是田宫牌水性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