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斯9故障。开机后屏幕没反应,主芯片微热,主板上的780 ...
富斯9故障。开机后屏幕没反应,主芯片微热,主板上的7805有点烫。蜂鸣器一直响个不停

楼主(2014-06-06):
求教是什么故障。

楼主:
该怎么修啊?着急。四轴还没试飞呢。

网友A:
7805有点热正常的

网友B:
看来哪里有问题,程序没进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来哪里有问题,程序没进正常
那重刷程序?ER9X还是原板固件?

网友C:
屏幕是否有显示?7805烫就不对了,先刷下固件看看吧,看能否联机读出MCU

网友D:
重新刷程序。开机后不要拔插高频头,否则7805发热,电流陡增!

网友E:
收残废富斯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