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 接收器收不到信号

楼主(2014-06-06):
遥控器在电脑上玩模拟好好的,但是接到飞机上电机 舵机都没反应了,是什么原因?是不是晶体管坏了

网友:
模拟器和真机控上是不是一个机型啊?上真机还是要选对机型,如果以前是可以控的,就是控内机型选择不对,

网友A:
如果控和接收机从未控制过,则控和接收机需要对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控和接收机从未控制过,则控和接收机需要对频

以前控过,放了几个月就不行了。请问要怎么对频。谢谢

网友:
重新对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