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120D02S 上2S的问题

楼主(2014-06-06):
查了以往的方案是换电调,电机.
不知有没大神试过用DC-DC降压模块, 用2S供电,将电压降到5V,如果可行,那算是比较简单的方案,只在前端做个变化,4.2提升到5V原来的电调电机应该都能用.

本想试下,TB上暂未找到合适的降压模块. 要15A电流的还真不好找,有信息的同学也请提供一下.

楼主:
这种估计太重了

网友:
估计不如换电调。

网友A:
请问,不换电机电调,上2S有什么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不换电机电调,上2S有什么意义??

是想看看有没简单的利用原组合的办法,"偷"些功能余量出来,又不用动大手术.
只是一个设想,也想找到合适的板时试一下看有没什么效果.

如果已有前辈试过,欢迎指点.

网友B:
其实只要换电调,前提要找到合适的电压输出的电调,电机原装的改成2S的很不错。有条件自己把原装电机重新绕线,数据可以提供给你,2S电机参数暴力点可以0.35mm绕8圈,三线短路连接。。温柔点就绕9圈0.31mm。

网友:
换个有BEC输出的电调不就得了 !
输出就是5V, 不需要什么降压 !
就好盈10A了~

网友:
没看懂!
回错了我~

网友C(2014-07-11):
引用 网友B:
其实只要换电调,前提要找到合适的电压输出的电调,电机原装的改成2S的很不错。有条件自己把原装电机重新绕 ...

求具体方法?
0.33说的是线粗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求具体方法?
0.33说的是线粗吗?

具体方法,一句两句说不清啊,原厂电机用三线短路法绕8圈0.33漆包线就够爆了,0.33是漆包线直径。既然改2S供电,就绕8圈kv值高点,转速高才能锁的住02S那万恶的尾巴。

网友:
不如换电调

网友D:
别改2S了 ,没意义,我改过,说实话 120的主体设计不适合2S的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别改2S了 ,没意义,我改过,说实话 120的主体设计不适合2S的动力

谢谢你的意见,有点想把华家的小机换成MCPX试下.

网友E:
改2s的确不错 不过确实有上面那位兄弟说的情况 120上2s真心特爆 不过调好kbar之后还挺爽的 关于主体设计 加上碳纤机体就没有问题 注意改变传动轴为金属齿和碳纤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改2s的确不错 不过确实有上面那位兄弟说的情况 120上2s真心特爆 不过调好kbar之后还挺爽的 关于主体设计 加 ...

碳轴和脚架已在用,金属齿好象没找着地方买.
前辈改2S,配件是哪家买,能否私一个,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碳轴和脚架已在用,金属齿好象没找着地方买.
前辈改2S,配件是哪家买,能否私一个,谢谢.

你qq?

楼主:
唉 上班上不了Q,只能周末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你的意见,有点想把华家的小机换成MCPX试下.

d02s的金属伞齿现在买不到了,厂家要5000个起定,淘宝店主都不定!资金占用太高!说实话,要是改2S动力,都不如直接舍弃e02s直接买250级飞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