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腾977

楼主(2014-06-06):
收了个二手977飞了快一周了,感觉V977有两个地方让我不爽,一是启动时油门会突然增大一下,然后变的最小,然后正常加速,就像抽风一样;第二个就是我的450mah电池航线只能飞4分半钟,但是落地后电池电压却有3.85V,明显电池电量没用够嘛。咋办?折腾呗。这里又要再次感谢SUV大神DIY廉价电调的帖子了,我的解决方案就是换刷了BL程序的电调,利用BL电调可以关闭低电压报警和缓启动的功能,完美解决了V977的短板。但是今天我分享的不是怎么刷BL电调,这个问题大家可以去看SUV大神的帖子,那已经写的非常详细了。我今天要分享的是像我这样焊接水平渣到家的玩家如何轻松叠焊出3层mos管的BL电调来。废话不多说,看图说话:
我们要改造的就是这种电调,淘宝30元1个,芯片上有写“F330”字样,这是一个3A电调,重量很轻,我们的任务就是要在上面叠焊2层mos管(共3层),让它具备通过10A电流的能力,这样即使在炎热的夏天,我们也不怕电调烧了。下面有请叠焊神器-----------衣服夹!

没错,就是衣服架子。照上图加工一下,然后在其中一片架子上贴一层双面胶。。。。

把要焊的mos管粘在夹子的双面胶上,然后夹在电调的mos管上。上面给了一个夹好的特写镜头,是我用手机+放大镜拍的。。。是不是对的很正?然后是重点:我们先焊mos管单边的一只引脚,另一边的2只引脚先不焊,顺序是:第一排第一层(3个)焊单只脚、第一排第二层(3个)焊单只脚,这样第一排mos就叠了3层了,这时可以很轻松地将叠好3层的另2只引脚用焊锡连起来。然后如法炮制第二排。

这就是我叠焊好3层的电调,可以看得出我的焊接水平是有多糟,焊锡一坨一坨的,不过值得欣慰的是电调正常工作了,而且改造工作也进行的比较容易顺利。

然后就是刷电调啦。上图是我的电调参数,用了这组参数,我的V977启动时大浆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慢速平稳转起来,不再抽风了,而且航线时间达到了8分20秒,落地电池电压3.55V。另外换了这个电调后感觉飞机油门响应更及时了,好像动力更充沛的样子。

这是换好电调的V977.。原装的电调有人要吗?我便宜出了,完好的哦。最后上我最喜欢、天天飞的minicp靓照,她也是装备了BL电调的!!

楼主:
图呢?图呢?图呢?图呢?为什么老提示我    “您好!您发布的文字数字超限(文中数字不要超过9个)!”   什么意思啊?图都发不了。

网友:
我怀着极大的期待来看楼主帖子,没有想到看到的是‘豆腐渣工程’啊,呵呵

网友:
说的我都心动了。我的977就是这样的,启动油门的时候会’抽经‘啊

网友:
而且每次飞完电,主电机保护了,尾电机还可以转,我就觉得电池里的电没有用完。

网友:
无图,
电池航线4分半钟不错了,但是落地后电池电压有3.85V不是因为电没放完,而是小电池内阻比较高。

网友:
没感觉猛启动有什么不好嘛!我已经习惯了,只有不是在地板上一般不会打转的。

网友:
启动暴力点,不影响别的,如果给油比原装响应及时,这个值得折腾,不能亲自体验,暂时不折腾,要是有完美替代977电调,免焊,又不用刷程序,到手直上,就太好了!

楼主:
还是不能发图?

网友:
图呢?图呢?图呢?图呢?

网友:
3D时油门基本满的,油门响应快是悬停时个人感觉还是数据能说明呢?个人感觉977启动是猛了,但是启动后线性很好,感觉不出哪里响应慢。
唉,翻正能爽飞就成。

网友:
顶帖,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