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刷了galee的devo 7e发射功率

楼主(2014-06-06):
刷了给力固件,可是发现发射功率最高只能调到30mw,这是为什么呢?看以往的DX都是能调到150的啊,求教各位啊。

楼主:
刷了以后有100uw、300uw、1mw、3mw、10mw、30mw可选,再高就没有了,我现在也没拉距测试到底有多远

网友A:
山寨接收 地面距离 200 米 天上300左右 我飞失控过
飞固定翼 飞太远了

网友B:
短接电阻了吗?

网友C:
固件没刷到最新版吧

网友D:
重刷最新的固件

楼主:
求最新固件啊
1618757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