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救助·!~H飞控电流传感器问题~!迫切呀~!

楼主(2014-06-06):
                  帮个朋友装机 小胖子  开始是一直搜不到星~! 很郁闷。发回去 几米检查了下回复说 是GPS 天线电池问题~!

                      本以为问题解决了。~!  但是2个电流板一通电就烧~! 完全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烧毁的位置都是一样的,

               发图求大神解救啊~!

                电流传感器上面是2个 T插  1公1母        公头是接电池母头是接电调, 第1次烧毁的情况是: 我做测试。没有接母头那边的电调的T插 结果是通电就是股胡臭味道~!  第2次重新买了个还是一样 一通电就又是股焦臭味道~!

电流板子上就 只有1跟三色线。 通电前我是再三确认了 信号、正负极的方向。线肯定没有错哦~!

恳请各位过路的大哥哥 大神~!大师分析下这个是神马情况呀~!

网友:
悲剧,按这情况看,不管接上去N个,只要一通电,就是股胡臭味道~!

网友:
不管接上去N个

网友:
不反接 不短路,怎么会插一个烧一个呢?

网友:
50A的传感器。应该是有短路。
先用万用表电阻档测一下输入端。

网友A:
会不会线有问题

网友:
别在传感器上找问题了,先试试不加传感器,电调舵机等是不是能正常工作,电池是不是发热。

网友A:
如果插反了也不会有问题,就怕少插个孔,错开插一插必烧。我试过,线也可能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