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四轴的是不是都是多少都会飞直机啊?

楼主(2014-06-06):
刚开始练四轴,前几天一直用无头,今天用自稳模式,转了个圈之后全面晕方向,还好飞的低,远远的降下,全手动模式是万万不敢开了......
以前一直玩固定翼,固定翼飞的很无压力,但是直机一直不敢碰,
模拟器
上都几乎没成功降过,想知道大家都是怎么练习四轴的?看人家四轴
航拍
能飞出固定翼的感觉.......

网友A:
我就不会..
先练四面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就不会..
先练四面悬停
明天早起练,刚才体育场人多,不敢对头飞
这么说和直机的练习方法一样了

网友B:
我也不会,玩四轴不一定会直机,直机的难度高很多。

网友C:
反过来,玩直机的随便控四轴。所以练直机吧

网友D:
很多玩4轴的都不会直机和固定翼。不过玩直机没玩过手动模式4轴的飘过。据说很难控。会自己翻过来,

网友E:
我用mwc飞手动模式,感觉控制不住了立马切自稳。。

网友F:
引用 网友A:
我就不会..
先练四面悬停
四面悬停我练了一年,一年里买配件所化的钱完全可以再买一架同型号直机了。

网友G:
直机非好了,什么机都好飞

网友H:
手动模式要求机架配重平衡

网友I:
楼上说的对,反了,我现在连固定翼都不会飞。

网友J:
直升机稳定性比较高 四轴没压力

网友K:
直升机飞好了,一切都简单。四轴是最好飞的。

网友L:
我是从直升机叛逃到四轴的。。。。。

网友M:
种得来说 四轴是最好飞的一种 但是想要手动 那是超级难得 因为他们的手动是通过电机转速达到 控制 比方你推了前进油门 它会一直后面那两电机***转动 必须你***打回后杆它才能平衡过来 你可以不装浆试试救知道了。

网友:
以前飞直机 而且一直在玩有副翼 碎舵碎的心都碎了 四轴起飞降落无压力 但是手动下机架一定调好 不然很难飞 话说转多轴就是求懒 脱控抽根烟才叫玩

网友N:
固定翼感觉比较好飞

网友O:
首先固定翼也不好飞起飞容易降落难,其次有3D直机的基础才能开手动的,平时最好要GPS,想稳定好飞上6轴或者8轴吧!四轴确实不好飞

网友P:
没有用过模拟器、我是直接真机练习的
多炸几次就会了、低空练习四面

网友Q:
直机练好自旋航线,自旋圆周,四轴罗盘空中坏掉都无压力,直接能手动无头模式

网友R:
所有航模只玩过多轴,别的没动过

网友S:
四轴基本上电脑控制。傻瓜操作

网友T:
多轴主要难在方向判断,如果不玩3D的话直机要比多轴好飞,因为非常容易判断头尾。多轴很容易脑子不清楚,所以要形成反射的难度很大。固定翼的话因为没有悬停和后退所以飞行轨迹始终向前的,姿态轨迹更好判断。其实说白了没有一个是好飞的,各种航模都有难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