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代工,大神救命

楼主(2014-06-06):
这种的,要求到手可控制,大概多少钱?定两个

网友:
这里只有普通人,没有大神。应该到机器人论坛去问

楼主:
类似文字啊...

网友A:
我这里三千可以搞定,

网友:
去X宝上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这里三千可以搞定,

两个....发图看看

楼主:
都是半成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个....发图看看

开玩笑的,不过需要的话这东西倒是不难做,视频里面那个其实略微有点不合理(个人看法),一般控制端这边用电位器,这个看上去比较僵硬。我以前在朋友实验室见过控制端用光纤一样的玩意,很灵活,真有需求可以代联系。

另外一般还需要惯性传感器修正电位器累积误差(稍微高端点的产品),

网友:
成品做下来可能要800左右。。。

网友:
产品本身原理不难,至于为什么你给的视频里面的是一只机械手控制另一个,是因为精确度

网友B:
为的是最求两部运动轨迹一致,为什么要左右,你就该知道,舵机能做简单的动作,但是对于写字等的,需要很好的精确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的是最求两部运动轨迹一致,为什么要左右,你就该知道,舵机能做简单的动作,但是对于写字等的,需要很好 ...

夹得住乒乓球大小的就行了

网友:
控制端电位器取值,单片机处理输出PWM信号,舵机执行。需要买的只是现成的机械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夹得住乒乓球大小的就行了

哦,那么就是,双2、3爪或者5爪都可以了

网友:
至于刚才说的,意思不是指能抓什么的精细度,而是控制器这边与机械手那边的比率

网友B:
我先去找资料,先弄个手部运动传感器好了,我也有我自己的小A,

网友:
至于你自己做的话,控制板(100左右)。电位器、舵机、导线。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先去找资料,先弄个手部运动传感器好了,我也有我自己的小A,

自己没技术做

网友:
呵呵看着着急还是自己去拿吧

网友:
我问过牛顿了,人家生下来也什么都不会。

网友C:
淘宝搜索:舵机控制单板 电位器同步控制舵机 云台 机器人 机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