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JI技术请进:V+到手,遇到两个新问题有待解决

楼主(2014-06-06):
在北 京蓝天店预定的V+终于到货了。V+到手遇到两个新问题:问题一是手机不能遥控相机俯仰角度。手机接通Wifi和打开AJI VISION App软件后,其它功与原来的Vision是一样的能正常工作,比如可遥控拍照等等,唯独不能用手机触摸屏控制改变相机云台的俯仰角相机对手机的控制完全没有反应。我的手机是索尼L36h,安卓版本是4.3,原来用于Vision是工作正常的。蓝天店那天竟然WIFI不能工作,没法帮助解决,只说可能是我的手机安卓的版本太低,让我回家升级。可回家一查,已是4.3的最高版本啦。我另用iPADmini 试一试,是能控制俯仰的。难道V和V+对安卓手机的要求有不同?我不能为换了飞机还得换手机吧?
问题二是关于调参软件。连接计算机打开调参软件(还是原来Vision的软件)。好像别的项目都正常,唯独没有电池信息,如充电次数、电压、寿命等信息完全空白,没有数据,只有一、二级失压保护的百分比数值。电池应该没有问题,在Vision时经常测试。是不是V和V+的调参软件不同,要另下载?我查了一下,好像都是“PHANTOM 2 VISION 调参软件 V3.0”呀。

楼主:
第一个问题通过更新软件已经解决了。第二个问题重新下载调参软件问题依旧。显示画面如图,求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第一个问题通过更新软件已经解决了。第二个问题重新下载调参软件问题依旧。显示画面如图,求解

你的这张图显示没有连接飞机。左下角两个灯没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这张图显示没有连接飞机。左下角两个灯没亮。

可是接上飞机,飞机也给电了呀。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可是接上飞机,飞机也给电了呀。

但是左下角两个灯没亮,就说明连接不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但是左下角两个灯没亮,就说明连接不正确。

谢谢指教。现在连接线正给WIFI充电呢,一会儿我再试一试看。明天北 京禁 飞解禁了,有机会试机。

楼主:
我再试验连接,画面左下的两个灯还是不亮。画面提示我要把调参软件版本由3.0升级到3.04,可是官网下载的3.04点不开呀

楼主:
谢谢大疆技术支持5的帮助,问题得以解决。原来是我的连接线接口插错了,插到相机的口上了。现在一切正常,可以试飞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大疆技术支持5的帮助,问题得以解决。原来是我的连接线接口插错了,插到相机的口上了。现在一切正常, ...

祝老爷子爽飞! 多出佳片!

网友C:
期待您的视频!安卓app操作好像不爽,看您的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祝老爷子爽飞! 多出佳片!

谢谢!端午与家人赴老牛湾、乾坤湾自驾游,归来正整理航拍片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期待您的视频!安卓app操作好像不爽,看您的如何。

谢谢!估计安卓的图传画面容易花屏,不行把它设置到最小分辨率看看如何。

网友D:
我也是l36h手机,4.3系统,俯仰控制没问题,建议你升级DJI Vision app。怀疑是App的版本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l36h手机,4.3系统,俯仰控制没问题,建议你升级DJI Vision app。怀疑是App的版本问题

谢谢指教!是的,App升级后问题解决了。今天试拍效果不错,正在上传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