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图有真相,求直线导轨问题科普

楼主(2014-06-06):
如图所示,直线导轨两个滑块间必须有一定的间隙吗?我理解的是两个滑块相邻安装的话,在导轨总长度不变的情况下,两个滑块之间的距离越小有效行程就越大。不知道这其中有什么讲就木有?求大侠科普。

网友:
你在那边计算的是寿命!两滑块越相进由于安装面的误差对于滚动体的受力也就越明显!不知这么说你清楚不!

网友A:
有意思哟,你这样的好软件在哪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意思哟,你这样的好软件在哪搞的?

上银的官网啦,随便注册的帐号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