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h3-3d云台问题,dji技术到底管不管?

楼主(2014-06-06):
最开始入手了精灵版的h3-3d,搭配2d的gcu,有果冻和画面不水平的问题。后来标准版上市,买了3d的gcu,升级了最新固件。画面不水平的问题倒是好了不少,新的问题也不少。一、果冻依旧。二、飞机转弯或者刷锅飞行时,云台也跟着倾斜,机身水平后,云台才慢慢会正,像船似的。三、云台角度越来愈俯,最大仰角也是俯瞰的,连拍个平视的镜头都实现不了。

   查了无数三轴云台的帖子,顶了无数关于h3-3d帖子,对这几个问题dji技术始终不答,打过电话,加了技术2的qq,视频也传给他了,帮忙分析分析着就不再搭理我了。这里我说一下,喜欢技术3的服务,很认真很热心,可惜云台不归他管。dji的产品用了不少,服务质量在此前也觉得都还行,这次是怎么了?是无力解决这个问题了?
   再问一次,精灵版的云台可以调节俯仰角度,感度等等,为什么标准版的就不能增加这个调节功能呢?

楼主:
视频来了,大家看看有多少人的有这毛病

网友:
您好,
1.您是否有尝试更换减震求试飞?
2.连接phantom调参您是否有开启FPV模式?
3.是否有尝试重新校准俯仰通道?或者尝试调整限位。

楼主:
谢谢戴先生的关注。
一,白色灰色都换过。以前用h3-2d无果冻。
二,我的是精灵版h3-3d搭配标准版3d gcu,用naza_m v2飞控,标准版调参软件无任何可调参数。
三,俯仰角度和限位同样无法调整,x1是校准了的,如果是指遥控器的话,遥控器的通道行程无任何问题。

网友:
建议再测测,不行也只好……或湊合……

网友:
原来不是抽风,新产品问题多啊

网友:
本来想买了,看来还只能等等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 技术5让我发回去重新调 应该还没到

网友:
是不是飞机振动太大了? 试着做做桨平衡? 我也买有精灵版3D云台及标准版,虽然没有楼主的问题,但现在2个都有其它问题,不能工作,今天正在调整明天测试,如果还是不行就要返厂了。

楼主:
说实话,新产品发布有些问题我可以理解,但是厂家要及时帮助客户解决。我一直都是用大疆的产品,手里还有s800和s1000,但这个小机是我最喜欢用的,出勤率最高的,现在而且这个问题已经很久了,搞得我现在很多事情都做不了。

网友:
看了视频风不是很大,然后速度挺快的,怎么歪脖子呢?感觉电机力量不足啊,我的3D也是凑合用了,等固件吧!DJI没反应啊

网友A:
我的3D标准版也有问题 起初是云台歪脖子 果冻大 后来大疆技术2告诉我矫正IMU 歪脖子问题消失 果冻还在 今天起大早给朋友拍片子 回来发现问题还不止果冻 抽风高速时情况出现 并且在后退飞行时高频抖动 果冻 抽风一起搞我 NND 疯了 从2D折腾3D 指望着3给我带来惊喜 折腾了小半年了 果冻 高频震动 歪头 嗨  啥时候是个头啊 飞控哪吒V2 飞跃650机架

楼主:
抽风高速时必出现,只是我现在亟待解决的是画面不水平,云台跟着机身倾斜和果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3D标准版也有问题 起初是云台歪脖子 果冻大 后来大疆技术2告诉我矫正IMU 歪脖子问题消失 果冻还在 今天 ...

歪脖子怎么纠正imu啊?我的是间歇性的歪脖子,大部分时间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歪脖子怎么纠正imu啊?我的是间歇性的歪脖子,大部分时间正常。

连接调参软件之后找到IMU基础校准 最好也做一下高级校准 重新开机 等两分钟--技术2的办法 我用好使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调参软件之后找到IMU基础校准 最好也做一下高级校准 重新开机 等两分钟--技术2的办法 我用好使

今天发回dji维修了,我的毛病太多了,凡是论坛里说h3-3d的毛病我的都有

网友:
我的也被召回了 大疆技术2非常的及时进行了回复 感谢!

网友:
精灵版没这些问题,今天买了标准版,带gcu的,间歇歪头!没法用啊。只能用精灵了?

网友B:
3D云台主要问题在Z轴上 锁不住头。。。白色球还有果冻还的换软球。效果会好点。。。。。至于是外置GCU版本的俯仰感度不可调 悲剧啊。。。。期待下一次版本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3D云台主要问题在Z轴上 锁不住头。。。白色球还有果冻还的换软球。效果会好点。。。。。至于是外置GCU版本 ...

换减震球的话是不是要把那2个透明的扣环弄断?我取不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减震球的话是不是要把那2个透明的扣环弄断?我取不下来。。。

你就不要客气 直接咔嚓后上扎带了。。

网友:
我也刚买了h3-3d的标准版,我的没有歪头,我的是左右打方向的时候都会出现甩头,好像是电机突然断电了的感觉,这个现象非常频繁,已经没发正常拍摄了。

楼主:
呵呵,看来h3-3d问题还真不少。我的应该高价收回去,好难得遇到什么问题都有的云台哦

网友:
H3一3D感觉出来太仓足,估计是抢占3D市场,但质量问题不能叫用户买单啊!

网友D:
我和你的问题一样,一横转就歪脖子,横转停了要3-5秒才回正,近期有任务先勉强拍完了再返厂吧。。。已经换了第二个了。。之前是刚买来过,装上就不断抽疯。。。2000块大洋啊,不就为了省心和更好的拍摄效果吗?怎么这么不让人省心呢。。。还有,今早上精灵2莫名掉高,砸地上了。都什么情况啊,想了DJI一年,终于入了,结果给我这样的体验。。。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和你的问题一样,一横转就歪脖子,横转停了要3-5秒才回正,近期有任务先勉强拍完了再返厂吧。。。已经换 ...

海外受災戶+1

每日關注中!

网友(2014-10-08):
我也出现了这些问题   基准 校准 和高级校准有用么 ?  上次飞 炸一次后就有问题了

网友:
从飞行视频的声音判断,似乎风力阻力较大,遇到大阻力的时候,H3-3D云台的确会产生振动导致果冻。

网友:
我的上去后空中直接歪掉,飞回来后重新启动再飞。。。看运气了!烦!!!

网友:
可能是电机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