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山狗的问题

楼主(2014-06-06):
今天没事把手上的一个山狗拆了,看怎么改造一下。拆开后发现这个预留的针脚不知是什么意思(标红线的地方),请各位给看看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在这先谢谢各们模友了。

正面

正面

背面

背面

楼主:
坐等各位大神

网友:
图片看不到

网友A:
GND是电源的负极DATA是数据存储的意思 5V是电源正极 ANT是天线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GND是电源的负极DATA是数据存储的意思 5V是电源正极 ANT是天线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预留这个要起到什么作用,是USB的接口吗?

网友B:
意思是可以外接供电吗?有大神研究不上电池直接接线供电没啊?期待。。。。

网友:
已经毁了一个用了一次的山狗3了, 好像阵针脚没用。 除非电子高手出现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意思是可以外接供电吗?有大神研究不上电池直接接线供电没啊?期待。。。。

USB接口可以供电,我把数据线拆了,里面的红黑线就供电线,能不能AV输出不知道,没试

网友C:
本人一个联咏NT96650行车记录仪有一个GPS接口,山狗好像也是联咏NT96650方案,难道这个是GPS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本人一个联咏NT06650行车记录仪有一个GPS接口,山狗好像也是联咏NT06650方案,难道这个是GPS接口?

这个有可能,不然怎么标一个ANT呢,如果能加个GPS的话, 那要是再能传输出来那个少很多事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本人一个联咏NT06650行车记录仪有一个GPS接口,山狗好像也是联咏NT06650方案,难道这个是GPS接口?

这位仁兄 、你说对了

网友:
不知道山狗可不可以改造连接接收机用遥控器来控制~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位仁兄 、你说对了

这个还能接GPS?
就算能接,接了能干什么呢?貌似没啥用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还能接GPS?
就算能接,接了能干什么呢?貌似没啥用处吧

将GPS信息写入照片或者视频,有没有用看人了。

网友:
请高人找出山狗3av信号输出点。

网友:
山狗3自己干扰gps,就别提再装gp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还能接GPS?
就算能接,接了能干什么呢?貌似没啥用处吧

这个就不好说了    反正专业的相机都可以写GPS数据的

网友(2014-07-08):
有点像外接蓝牙或者WiFi模块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本人一个联咏NT96650行车记录仪有一个GPS接口,山狗好像也是联咏NT96650方案,难道这个是GPS接口?

您的联咏那个录像怎么样,清晰度可好,最近想入手一个,不知道效果如何,请教一下咯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您的联咏那个录像怎么样,清晰度可好,最近想入手一个,不知道效果如何,请教一下咯

买山狗看镜头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F:
您的联咏那个录像怎么样,清晰度可好,最近想入手一个,不知道效果如何,请教一下咯

拍视频绝对对得起这个价格,拍照片就不大行了,特别是对玩单反的人来说,毕竟像素实在有点低啊,只有3百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