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 14sg飞华科尔120d02s设置

楼主(2014-06-06):
devo10没了,手上有120d02s和14sg控,买了个兼容模块,链接正常,功能正常,但是就是陀螺仪感度不会设置,飞机一飞就自旋,请各位老师指导指导,先谢谢了,我的qq:1395052999,验证120d02s
如果哪位老师能帮助一把,请把详细步骤高速我。

网友:
我也想这样玩,等楼下大师解答

网友:
飞机一飞就自旋?   用的什么陀螺仪?陀螺仪方向能不能改?   或者直接把陀螺仪舵机摇臂方向方向换另一边。

网友:
通道正反设置了吗?

参考这个帖子: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4465

网友:
是不知道哪个是陀螺仪通道了? 7通道
还是陀螺仪感度不知道设多少了? 75% 70% 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