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喜闻乐见!我还是无话可说,NAZA V2又在水中拍摄,请帮忙分析原因■■■■■

楼主(2014-06-06):
没有剪过的视频,昨天看天气好,拍点插秧的视频,结果掉水田里,自己感觉是空中断桨了,请大家看看还有其他原因没有?谢谢大家!

9楼上了几张现场照片,手打湿了不好拍,只有这几张。

网友:
表示慰问

楼主:
春节是精灵1代在水中拍摄过,找到理由换了V2,这次我准备了悟空,嘿嘿,如果WKM再去找龙王LZ就试一下零度的双子星!

网友:
信息量太少,也没有炸鸡后的图片,看的不过瘾,也没法分析呀

楼主:
要得,明天传几张照片

网友:
这。。。泡水的损失也不小了。。双子星好贵啊。。

网友:
看来 V2就是龙王派来的 我的精灵就是投河的

楼主:
我2分钟赶到时,整个系统很辛苦努力地在水中工作,几步到机边第一时间把电池拨了,现在还有70%的电量,插在泥中的电机一直在抖动,快拆头已锁死还没有拆脱,U3的电机太有劲了。

这半边是露在水上面的

当时心于拆GO3+没有时间照相,结果没有螺丝刀,3+没有拆掉,拨了卡,一直运行到40分钟后回家才取下电池,后清洗烘干后已无法启动了。
其余只是清洗出来了,还没有时间一一测试。
今天忙,晚上在上照片。

网友A:
果冻,欧巴桑,XA650

有点像断桨了,自旋,如果射桨了或者挂了一轴动力,应该是一个筋斗下来

或者某一轴的动力输出下降了也有可能,落地后有电调在滴滴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果冻,欧巴桑,XA650

有点像断桨了,自旋,如果射桨了或者挂了一轴动力,应该是一个筋斗下来

嗯,我赶到时还在工作,断桨的原因有可能是起飞是打到地上飞起的麦桔杆受内伤,加之我是全航速想***飞到远端再慢慢往回拍。
我很喜欢这个机器,一定要修复,哪怕做备机。主要是方便携带,留空时间20分钟,悬停稳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我赶到时还在工作,断桨的原因有可能是起飞是打到地上飞起的麦桔杆受内伤,加之我是全航速想***飞到 ...

果冻啊亲

楼主:
因卡子不好拆,我没有更换减震球,估计能够消除,3D还是可以相信的。

楼主:
我又看了一遍,果冻并不明显啊,也许是速度快,有点风,或者我的要求没有那么高,觉得慢点走直线应该可以接受啊。

网友:
和我2周前的坠毁视频很象.希望楼主能找到原因.

网友B:
电调连接线是焊死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调连接线是焊死的吗?

是商家焊接的,事后检查没有松脱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