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77求调机经验

楼主(2014-06-06):
从三轴直接步入六轴,求调机经验
买了V977后发现起飞后比较偏,然后用微调搞定,但是飞起来一看飞机虽然比较平衡(小范围画圈),但是明显飞机身体是往一边倾斜。然后把飞机绑在桌子上试了下,发现
(我已经把所有微调取消)
停机的时候,桨水平,只要捎给点儿油儿,立刻偏一个角度。如上图。
保持开机,切3D模式(6G/3D模式,非倒飞),立刻又偏另一个角度,比6G稍正。如下图。
这是哪儿的问题呢?

网友A:
相机不错 你看一下说明书6G模式可以调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相机不错 你看一下说明书6G模式可以调整的

微调是可以,但是微调之后飞起来感觉机身有些偏,所以我觉得是机子别的地方的问题,微调只是解决了表面

网友:
起飞以后飞机一般都是偏得.....能正常平衡就行

网友B:
陀螺仪感度,以前已解答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陀螺仪感度,以前已解答过

陀螺仪感度还会影响这个的啊?

网友C:
这样固定不可以的,机机悬停时机身也是倾斜的才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样固定不可以的,机机悬停时机身也是倾斜的才对。

悬停时不是水平的?现在的确有些向右偏

网友:
引用 楼主:
悬停时不是水平的?现在的确有些向右偏

常识问题,飞机悬停状态,旋翼高速旋转中并非水平,而是偏的,抵消尾浆的作用力。

网友:
起飞以后飞机一般都是偏得           包括悬停    老师没有教你?

网友:
两种可能 1 震动 检查大齿轮有没有间隙,6轴对震动要求很大,拉住主轴上下活动,有的话就把齿轮压紧。2   接收机倾斜了取下机壳 左右晃动晃动接收机,让后让它自动复位。我个人认为还是震动的可能大一些,要解决震动源。

楼主:
学习了,多谢各位

网友:
歪是正常的,大浆旋转平面必须有点偏,以产生一个水平方向的分力来克服尾桨的推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微调是可以,但是微调之后飞起来感觉机身有些偏,所以我觉得是机子别的地方的问题,微调只是解决了表面
...

你看是推油门时才偏还是最低油门都偏.最低油门都偏只有调拉杆

网友:
我也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

网友:
顶帖,拿分,走人。

网友A:
引用 楼主:
微调是可以,但是微调之后飞起来感觉机身有些偏,所以我觉得是机子别的地方的问题,微调只是解决了表面
...

你说的偏是哪种偏?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d=933195&extra=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偏是哪种偏?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33195&extra=

是的,多谢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