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这么一个电调。。。。

楼主(2014-06-06):
RT 需要满足如下要求的电调一个
1., 无刷 双向 两向行程一样 不能和车用的 倒车比前进慢
2,油门不在中位时候 保护不转而不是向车用电调一样运行
3.,最好有40A左右,。。,,最大不限
谢谢啦

网友A:
想做3d多轴?飞控怎么解决?

网友:
这个可以问问好盈能不能定制?

网友:
2,油门不在中位时候 保护不转而不是向车用电调一样运行

如果要满足2,建议楼主整个有刷的esc然后整个双向开关

网友B:
好赢的海王系列是双向的电调,估计可以满足LZ需求。

网友:
要去找厂家

网友:
引用 网友B:
好赢的海王系列是双向的电调,估计可以满足LZ需求。

海王是水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想做3d多轴?飞控怎么解决?

飞控已经写好了  但是电调实在写得出来设计不出来  水平实在渣

楼主:
水冷这个可以改啊 主要是能不能两方向行程一致

网友C:
      第二条还没有看懂,你的意思是在中间有个小区域是让电机停止吗?你用在哪个地方,能具体说说吗?如果可行,我可以尝试全新设计一个给大家玩玩。

网友:
引用 楼主:
飞控已经写好了  但是电调实在写得出来设计不出来  水平实在渣

牛人,做出来卖我一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第二条还没有看懂,你的意思是在中间有个小区域是让电机停止吗?你用在哪个地方,能具体说说 ...

完全可以这么理解 可以合作的 QQ260670107

网友D:
跑偏了。这些都只是些设置活儿,过得去的车调都可以设置成反向100%动力、中位Dead Ba n d 可调......

关键点在承受巨大/频繁的刹车能量冲击,以及迅速改换旋转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D:
跑偏了。这些都只是些设置活儿,过得去的车调都可以设置成反向100%动力、中位Dead Ba n d 可调......

...

飞空上的程序已经都写好了
问题在于这个电调 好一些的车用电调 重量 散热 都是问题  好硬的海王电调 实在是感觉各种不靠谱 所以需要这么一个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