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黑羊机架

楼主(2014-06-06):
请问在某宝上哪款机架与黑羊最拉近?有没有碳纤的,能不能把450机臂换成DJI的330机臂?如果用330机臂,能上10寸桨吗?还有说一下最近看到的黑羊视频看到机架上好像是made in china。

网友A:
碳纤维的好像还真没见过,我买的88元那款,自己换了DJI F450的机臂,目前飞的也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纤维的好像还真没见过,我买的88元那款,自己换了DJI F450的机臂,目前飞的也很好

我想知道换330臂能不能用10寸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知道换330臂能不能用10寸桨

330和450螺丝孔位置数量都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