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关于螺距和油门

楼主(2014-06-0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螺距曲线没弄对啊

网友:
最高55的数值肯定设置错了的 你往上点 然后调到最大螺距12度左右比较好

网友:
嘗試-100\0\+100用螺距尺測量!
D=500MM?  C=540MM?有無攪錯!

网友:
螺距设一下同时用螺距尺量着在控里弄%,你这怎么看着跟泉速的701一样的%。

网友A:
螺距一定要螺距尺实测,断电机线至少2根用控调。

网友:
机身都没有500mm高,你的拉杆应该是50mm才对

网友:
新手不会调

网友:
学习了,太高深!

网友:
请附件的高手喝饮料当面调教
我就是这样,会好懂些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啊,说明书上D连杆就是三根的十字盘下的孔对孔中心距就是500MM,上面连十字盘和日字框的是540mm,在最低 ...

嘗試D10控調節斜盤混控----->副翼、升降舵、螺距的數值!
金魚尾檢查尾槳各零件順滑!
二手机是否自已組裝的?
甚麼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是50MM,我弄错了!螺距是用螺距尺测量出来的,但我看500的说明书,在大桨夹那里有一个垫圈,一个事70 ...

大槳夾墊圈不用理會!這是硬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