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EV0Z15N云台高清线,常无信号

楼主(2014-06-06):
我的大疆EV0Z15N云台高清线,常无信号,没用多久的Z15N云台动不动就断信号,云台闪红,轻碰下高清线又有了图像,到底怎么回事,大疆倒是说返厂检修,个人觉得好麻烦!大侠们有没办法解决!谢谢!

网友:
拔掉重插,有时候接口的触点问题

网友:
返回检修没有什么麻烦的

网友:
拆相机线的时候一定小心不要拉扯到,这样寿命会长点

网友A:
必须返厂,我的也是这毛病,来回拔线弄坏了,回去换线就好了

网友:
我也有过类似经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必须返厂,我的也是这毛病,来回拔线弄坏了,回去换线就好了

谢谢,好的,发给他们检查一下!

网友:
楼主你好!

根据您反馈的现象,很有可能是HDMI-AV线接触不良导致,建议您返厂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