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云台及手持摄影作品] 攒了个BMPCC和GH系列微单、5D系列单反以及a7s共用的手持云台

楼主(2014-06-06):
刚攒好的单反级手持陀螺云台,整合了无线监视、无线遥控、无线跟焦等功能。
刚刚换了32位的控制板,还没拍照,看看先前拍的照片吧。

手持部分2.8kg,含BMPCC和7-14镜头。Z轴使用了集电环。

机架上的电池可为BMPCC提供外部电力,可***拆机或更换镜头。

带有四点记忆的跟焦器和三轴云台摇杆。

下面是装了新控制板和双传感器的图片。

下面是视频《露天婚礼》,全部是用这个手持云台拍摄的。

这是首次用这个设备拍片,以前没怎么拍过婚礼,手忙脚乱了哈。另外这个草地的地面不大平,走起来深一脚浅一脚的,如果是在平整地面效果会更好一点。
通过这次测试,发现了一些使用中的问题:
一是录制停止不大方便,容易误操作,以至于有几段刚好就搞反了(丢淫哈),BMPCC上“REC”字太小,稍不留意就犯错误。解决的办法是装了一个LANC线控开关,这下按键动作清晰了,不容易出错了。另外LANC协议有遥控变焦功能,不知道加入装了松下的电动变焦镜头,能否实现变焦?估计够呛。
二是监视器在直射阳光下看不清楚,这个暂时没有好办法。虽然加遮光罩可以挡住阳光,但是却影响了观察角度,这个手持架子耍起来活动范围很大,有遮光罩太碍事,很不好用。
三是在阳光暴晒下机器过热当机了。这个跟稳定器没关系了,解决的办法:要么换机,要么找人打伞,要么别接烈日下的活儿。

9月23日更新:

加宽了横梁,尺寸与如影、M10差不多。
网购了三角调整支架,刚好适合加宽了的横梁,跟定做的一样。
更换了橡胶手把。海绵手把容易松脱,不好用,现在这个手把是越野摩托用的,品质超好,无味,不粘手。

增加了蓝牙模块,可以使用安卓的App,用手机或平板调参。

迷你的图传接收装在监视器的后背上。LANC线控可以遥控录制、停机。

网友:
动手能力太强了吧

网友A:
云台摇杆带跟焦器的这个哪里买的?怎么搜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云台摇杆带跟焦器的这个哪里买的?怎么搜啊?

这个看这里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23223

网友B:
跟不上楼主的脚步啊!
这段时间一直在解决云台手持抖动问题,始终没有大的进展!航拍的抖动暂停,先解决地面问题
参数,重心,换轻的DV都试过了,双手持还是非常容易水平方向抖动(特别是锁头模式),单手持重心位置好点,但也不能根本解决。
现在只能往三个方向考虑了,一是Z轴电机5208功率还是不够,二是云台架刚性不够(20碳管),三是2.3b版的BGC版本(1.0)精度不够。
楼主的新云台貌似这三个都更新了,给点建议把,多谢!

题外话,这是第二次航拍测试的挑选镜头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不上楼主的脚步啊!
这段时间一直在解决云台手持抖动问题,始终没有大的进展!航拍的抖动暂停,先解决地 ...

首先BGC2.3的这种板子功率稍欠,除非架子结构和重心接近完美,否则有可能丢步。
解决的办法是换MOS管的板子或者新出的32位板。
另外Z轴输出轴上的两个顶丝是否拧紧了?这个架子的Z轴和Y轴的输出轴,设计的不大好,容易松旷,当然架子刚性也略微差了点儿。
航拍的镜头还可以,不知道相机的速度放在了多少?请务必放在1/50,随着快门速度的提高,果冻就会出现,越高越厉害,特别是刚性稍差的云台,更容易出现果冻。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BGC2.3的这种板子功率稍欠,除非架子结构和重心接近完美,否则有可能丢步。
解决的办法是换MOS管的 ...

多谢指导!
通电自检后用手拨动三轴,明显感觉Z轴更容易,应该还是功率不够。可以考虑直接换楼主的32位精度版试试,能否发个链接?
这个架子在X\Y轴上自己改小了一圈,而且整体重心几乎与Z轴重合,误差在2、3个毫米之内。但塑料管夹来连接的架子肯定没有楼主新的铝合金架子好,也能否发个链接?
Z轴输出轴上的两个顶丝这个没注意,前段时间把碳纤管上的固紧件螺丝都检查过了,明天检查下Z轴总成上的螺丝
航拍的时候快门记得应该放到最低了,1/30的快门,光圈开得很小到f22以下了。
今天晚上拆掉桨检查了一下T960的震动,感觉还可以。桨的情况也检查了一下,也还行,只有一个有点双桨,高度相差大概在2mm内,是桨本身的问题。估计飞机本身的震动并不大,本来打算悬停的时候用手去摸摸的,后来想想算了,没头盔还是安全第一:)

网友C:
请问楼主能否把你的调参 参数截图分享给我一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能否把你的调参 参数截图分享给我一份?

是要8位板的还是32位板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要8位板的还是32位板的?

8位板,如果楼主没有的话发下32位的我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C:
8位板,如果楼主没有的话发下32位的我试试看

我现在已经更换成32位板了,参数和以前的8位板差距巨大,比如P值,以前X、Y轴是三十几,现在变成个位数,Z轴以前是十几,现在变成了四五十,D值差得更多了。这个数值对8位板已经完全失去参考意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现在已经更换成32位板了,参数和以前的8位板差距巨大,比如P值,以前X、Y轴是三十几,现在变成个位数, ...

好的,大概有了个参考,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BGC2.3的这种板子功率稍欠,除非架子结构和重心接近完美,否则有可能丢步。
解决的办法是换MOS管的 ...

受楼主的建议启发,今天检查Z轴总成,花了点时间大卸八块,果然发现一个问题——轴承,上下两个轴承,其中上边那个是坏的,阻尼很大!
Z轴的功率消耗了相当一部分在这里,希望这就是手持水平抖动的关键原因所在吧~~~
已经定了新轴承,到货后马上测试!

网友D:
楼主的32位板子从哪里买的啊,我的老板子能换么,看了楼主的云台感觉比专业的做的还要好还要合理,楼主应该有设备吧,要不然加工的话太太麻烦了

网友E:
32位您是用MOS管版本吗,我也试过了 效果和8位没有明显的区别呀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的32位板子从哪里买的啊,我的老板子能换么,看了楼主的云台感觉比专业的做的还要好还要合理,楼主应该 ...

32位板X宝上就有,成交价三位数。云台都是加工好的,稍稍组装一下就好了。跟焦与遥控系统是自己琢磨的,电路部分网上都做好的,自己整合一下就可以了。
工具没什么特别的,就手电钻、刀片、手锉、锯条、钳子、电烙铁,没了。
这么说吧,照片中的全部(不含摄影机和镜头哈),包括云台部分、监看部分、跟焦部分和遥控部分,整个造价四位数,离五位数还差老大一块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32位您是用MOS管版本吗,我也试过了 效果和8位没有明显的区别呀 !

就是这种板子。

不是MOS管的,跟那个所谓正版8位板子比起来力量大不少,感觉反应快多了。主要是在追随俯仰的同时可以任意横摇,8位板这么呢折腾就翻掉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32位板X宝上就有,成交价三位数。云台都是加工好的,稍稍组装一下就好了。跟焦与遥控系统是自己琢磨的, ...

你好楼主,云台都是加工好的?从哪里加工购买啊,我自己做了一个了,要是合适的话想改造一下,改造的外观好点,我做的是两轴云台,用于斯坦尼康上,视频近期上传,到时候请大家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楼主,云台都是加工好的?从哪里加工购买啊,我自己做了一个了,要是合适的话想改造一下,改造的外观 ...

还是买现成的套件比较好,当然我说的是结构比较靠谱的套件,无需自己加工的。这款(不含控制板的)在网上最高六千多,最低一半都不到,搜“单反手持云台”,满眼都是,就看您能不能跟卖家侃价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就是这种板子。

不是MOS管的,跟那个所谓正版8位板子比起来力量大不少,感觉反应快多了。主要是在追随 ...

我是用的MOS管的32位版 看来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是用的MOS管的32位版 看来差别还是比较大的

您说的是这种板子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您说的是这种板子吗?

对 就是这种 感觉和8位没有明显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E:
对 就是这种 感觉和8位没有明显区别

这个就是8位板。

网友F:
楼主能否说说8位mos版和32位有哪此差距啊?最近也想DIY一套试试。还有是不是要用到5208-75T的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否说说8位mos版和32位有哪此差距啊?最近也想DIY一套试试。还有是不是要用到5208-75T的电机?

32位的是双传感器,速递快,姿态准。8位的在俯仰追随时不宜横摇,一摇就要翻倒。

网友:
32位板分享个连接吧,X宝上都比较贵。电机用什么型号的合适呢?

网友F:
控制器我想用有线的,这款楼主觉得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F:
控制器我想用有线的,这款楼主觉得怎么样?

好处是可以控制三个轴向,缺点是有点儿笨。如果只控制两个轴向,建议选DYS的摇杆,比较利索。

网友F:
楼主,用32位的板子电机用多大的合适?挂5D+24-105。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用32位的板子电机用多大的合适?挂5D+24-105。

就用图上的5208即可。

网友F:
5208有两种,一种槽数及级数:14N12P,一种槽数及级数:24N22P。是不是Z轴要用后者?

楼主:
引用 网友F:
5208有两种,一种槽数及级数:14N12P,一种槽数及级数:24N22P。是不是Z轴要用后者?

12P的那种轴心有12mm的孔,可以放进12mm直径的集电环;22P的也是空心轴,但直径小很多,无法使用集电环了。所以如果不打算用集电环的话,24N22P的好一些,但如果想用集电环就非14N12P莫属了。
我现在Z轴用了集电环,其它两轴没有用,主要是考虑到传感器信号线经集电环不太放心,未敢尝试。现在看来,至少是在Z轴上,很有必要使用集电环。

网友:
今天打开z15看了一下,它的Z轴用了加长电机,集电环是套在长轴上的,这样就可以随便用什么电机了。

网友F:
楼主能不能发一份32位板子的驱动和中文调参软件给我啊。4144709@qq.com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能不能发一份32位板子的驱动和中文调参软件给我啊。4144709@qq.com

BGC官网上有。http://www.basecamelectronics.com/

楼主:
呵呵,Win7的示例音乐。

网友:
能装5d么

网友:
我想实现三轴都可以无限旋转,就是集电环电流不够用啊

楼主:
当然,必须的。

楼主(2014-08-16):
引用 网友G:
謝謝,數據跟我的差很多,我換你這數據試試看,你只用一個imu對嗎

怎么会是一个?是两个啊。

网友G:
我用2.41b4会多出白色的柱状在传感器的三个圈圈内,怎么你的没有,难道我设定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用2.41b4会多出白色的柱状在传感器的三个圈圈内,怎么你的没有,难道我设定有问题

调参软件不是一个版本,一回事儿。

网友:
今天bmpcc到了,等鏡頭到了在重新調一次,還有很多事需要像你請教

网友:
留个位置,,慢慢学习

网友G(2014-09-16):
前輩請教一下,我的32bit調好,但是Yaw軸轉動太大太快時會甩頭,橫滾跟yaw同時大角度時,整個雲台就傻了,開始亂轉...請問大概是什麼問題,我試了半天查不出原因,跟死角有關嗎?

楼主:
引用 网友G:
前輩請教一下,我的32bit調好,但是Yaw軸轉動太大太快時會甩頭,橫滾跟yaw同時大角度時,整個雲台就傻了,開始亂 ...

说不好,可以试一下在RC页里将这个轴的低通滤波提升一点。

网友:
好的,我试试看,谢谢

网友H:
我也想购买bmpcc能否给点建议和经验?

网友:
廣角鏡頭是一個問題,很挑SD卡速度不夠快沒辦法RAW,後製調色問題更大,電腦太爛的話根本就沒有辦法後製....除了這些以外其他都還行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也想购买bmpcc能否给点建议和经验?

广角:除了7-14好像没有更好的方案;
电池:特别费电,最好多备几块,国产的不贵;
升级1.93版后ProRES有低码流格式的了。

网友I:
引用 楼主:
首先BGC2.3的这种板子功率稍欠,除非架子结构和重心接近完美,否则有可能丢步。
解决的办法是换MOS管的 ...

同样的架子 32位板 Z轴60-80T电机,各方向能定住,就是大动作有失步摆动,求教应该怎么折腾

网友J:
很漂亮很羡慕,遗憾的是自己没有这个动手能力,只的去买成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同样的架子 32位板 Z轴60-80T电机,各方向能定住,就是大动作有失步摆动,求教应该怎么折腾

把红圈内的值加大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很漂亮很羡慕,遗憾的是自己没有这个动手能力,只的去买成品了。

成品也大多是基本套装,实际使用还是要做了改造才好用。
DIY版本也是套件,组装难度也不算很大。
现在又做了些小调整,跟成品差距不大。

网友K:
引用 楼主:
成品也大多是基本套装,实际使用还是要做了改造才好用。
DIY版本也是套件,组装难度也不算很大。
现在 ...

楼主,你是我的神那,这么个东西都能自己diy出来,而且效果要比那些大公司的成品要好,完全是一个高、大、上的设备,先膜拜下,接下来自己慢慢的积攒零件,向你学习经验,搞一个出来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你是我的神那,这么个东西都能自己diy出来,而且效果要比那些大公司的成品要好,完全是一个高、大 ...

攒一个基本功能的,不是很难,网上都有现成的套件,当然自己能改造一下更好。
祝成功。

网友K:
引用 楼主:
攒一个基本功能的,不是很难,网上都有现成的套件,当然自己能改造一下更好。
祝成功。

我不需要把拍摄,变焦,图像信号给传输出来,只要能三轴平衡就行了,还可以挂到多轴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K:
我不需要把拍摄,变焦,图像信号给传输出来,只要能三轴平衡就行了,还可以挂到多轴上去。

挂多轴这个太笨重了,我建议用结实一些的微单云台,挂GH4或者A7S,比较实用,效果也比所有单反都要好。
另外航拍没有视频输出怎么用?

网友:
都是米物啊

楼主:
这个看怎么说了,我只能说是同级别中较便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本来还想再搞一个大盘电机的呢,您这么一说,我也犹豫了。

关注楼主很长时间了,想请教下,5208带gh4是否足够?还能添加遮光罩之类的配件吗?有没有必要换成6系列的?

网友(2014-10-16):
自己整了个架子,还蛮好用的哦

楼主:
引用 网友L:
感谢楼主能在百忙之中回复我!
现在新问题来了:
1.控制板正版ALEXMOS BaseCam SimpleBGC 32bit,加三 ...

Z轴电机如果上集电环就不能用150T的了,好像是75T的,扭力要小一些,不上大机器应该还够用。
架子淘宝到处都是啊,克隆版的便宜一些。

网友:
正版机架要近3000块钱

网友:
引用 网友L:
感谢楼主能在百忙之中回复我!
现在新问题来了:
1.控制板正版ALEXMOS BaseCam SimpleBGC 32bit,加三 ...

这电机不错,单反随便上了

网友L:
引用 楼主:
Z轴电机如果上集电环就不能用150T的了,好像是75T的,扭力要小一些,不上大机器应该还够用。
架子淘宝到 ...

在X宝上面找到的,看介绍说的是6208H-150T是带集电环的。
现在就是不知道电池怎么选择,主要是考虑到电池的安全性,楼主可否说下电池的关键词?

楼主:
引用 网友L:
在X宝上面找到的,看介绍说的是6208H-150T是带集电环的。
现在就是不知道电池怎么选择,主要是考虑到电 ...

电池如果想轻的话,就选航模锂电池,叫锂聚合物电池(LiPo),32位板最高可承受6S电池的电压(标称22.2V,实际满电时25.2V),相信这会使电机力道十足。但是考虑到还要给相机、监视器等等设备供电,可以选3S(11.1V)或4S(14.8V)d的电池供电,具体看设备对电压的要求了,保险的话就用3S电池。一般用到4000-5000mAh容量的就可以了。我现在用3S4200mAh的电池给全部设备供电,包括了摄影机、监视器和图传等等,用四五十分钟没问题。
另外锂电池要用专用的平衡充电器来充电,不然电池充不了几次就报销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池如果想轻的话,就选航模锂电池,叫锂聚合物电池(LiPo),32位板最高可承受6S电池的电压(标称22.2V ...

谢谢讲解,先保存,回家慢慢研究!感谢指点迷津!!!

网友L:
引用 楼主:
电池如果想轻的话,就选航模锂电池,叫锂聚合物电池(LiPo),32位板最高可承受6S电池的电压(标称22.2V ...

我看官网上介绍最大电压25V,貌似6S满电的情况下是超过这个值的。
另外查了好久没有查到6208H 150T的功率和电压的值,无法确定放电倍率需要多大的。
最近跟着楼主学了不少,再次感谢!

网友L:
还有一个问题,楼主是怎么控制稳定器的集中控制模式的?(在之前别的帖子里面看到的)
模式一:单人摇杆模式。用摇杆(其实是四个按钮来模拟摇杆)操纵俯仰和方向。
模式二:单人追头模式。云台自动追随手持架的俯仰姿态。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看官网上介绍最大电压25V,貌似6S满电的情况下是超过这个值的。
另外查了好久没有查到6208H 150T的 ...

6S的电压是安全的,25V以上的电压是浮电。电机耐压很好的,这点电压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还有一个问题,楼主是怎么控制稳定器的集中控制模式的?(在之前别的帖子里面看到的)
模式一:单人摇杆模 ...

板上有个BOTTON接口,连一个开关即可切换多种模式。另外用蓝牙调参软件也能切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板上有个BOTTON接口,连一个开关即可切换多种模式。另外用蓝牙调参软件也能切换。

感谢解惑,已入手各种配件,准备开始组装。

网友:
摇杆可以用XBOX360的替代 又集成了按钮 操控很顺手 比四个按钮来模拟的方便

网友:
楼主厉害,我买了个DYS 三轴单反云台的,觉得太大了。

有谁需要或者换小的?

网友:
楼主能否留个QQ号,短消息给我,给你发不了消息。交流一下经验!

网友L:
我又来请教楼主啦~架子基本上装好了,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滑环怎么安装,搞不清楚12根线是干嘛的。。。。求楼主赐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L:
我又来请教楼主啦~架子基本上装好了,现在的问题是不知道滑环怎么安装,搞不清楚12根线是干嘛的。。。 ...

首先,滑环能塞进洞洞里,这个没问题吧?
塞好以后再焊线,那根接那个都无所谓,关键是另一端找相同颜色的就OK了。
如果担心电流大,可以两根甚至三根并联。

网友L:
引用 楼主:
首先,滑环能塞进洞洞里,这个没问题吧?
塞好以后再焊线,那根接那个都无所谓,关键是另一端找相同颜色 ...

那就是12根线就是导线,用来给电机供电,或者就当纯粹的导线来使用是吧。

其实刚开始我看帖子的时候看的云里雾里的,还以为装上集电环后,集电环就能直接给电机供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L:
那就是12根线就是导线,用来给电机供电,或者就当纯粹的导线来使用是吧。

其实刚开始我看帖子的时候看 ...

对,就是一段多股线。

网友G:
想把手上這套DYS三軸(32bit BGC調好的加了滑環,還有無線的調焦器)跟BMPCC+10mm(sony頭)賣了,不知道有沒有人有興趣...後製太費工夫了...玩不轉

网友M(2014-11-15):
看楼主头像熟悉,都是爱折腾的人,呵呵,我也玩这个云台,小的我也玩

网友:
希望和楼主成为朋友,我QQ:474822426

楼主:
引用 网友M:
看楼主头像熟悉,都是爱折腾的人,呵呵,我也玩这个云台,小的我也玩

遥控真不错,我看淘宝上有了,赶明儿买一个来玩儿。

网友:
。。。太强大了。我以为是买的成品。原来是自己做的。。。楼主这能整合一下做这个的资料么?学一下也做一台。

网友:
能不能给个三轴的参数啊。。我不会调。。跪求跪求。。,940185857@qq.com

网友N(2015-01-30):
bmpcc看不见录制状态,可以再lanc线上接个led,bmpcc装上变焦头也不能用lanc控制变焦,固件不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N:
bmpcc看不见录制状态,可以再lanc线上接个led,bmpcc装上变焦头也不能用lanc控制变焦,固件不支持

1.9版以后的固件可以看到了,录制符号已经换到了画面的左上角。

网友:
引用 网友G:
想把手上這套DYS三軸(32bit BGC調好的加了滑環,還有無線的調焦器)跟BMPCC+10mm(sony頭)賣了,不知道有沒有人 ...

云台几钱出

网友G:
8 Bit+DYS 3000
32bit+ dys 3500
以上送滑環,dys手控
自製無線對焦器400
雲豹線控100
Bmpcc+14mm(+sony廣角頭後10mm) 5500
有興趣我在放淘寶圖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8 Bit+DYS 3000
32bit+ dys 3500
以上送滑環,dys手控

哈哈,不是秒价

网友:
是吧,放著也不礙事

网友O:
引用 楼主:
就是这种板子。

不是MOS管的,跟那个所谓正版8位板子比起来力量大不少,感觉反应快多了。主要是在追随 ...

楼主技术很强大,好像不是个人DIY吧,看您的场地好像是工厂或大公司啊。
我买的是这种板子,32位虽然难调但理解软件选项后很容易,已经搞定了,的确是好用。我是摄影师不是航模玩家这是第一次接触航模就买了32位板,这与我的另一职业有关,要不门都没有。交流一下。

最后这个滤波参数非常重要

歇斯底里测试视频

网友:
云台架子

改造后的混合架子

第三轴电机

俯仰和横滚电机

手持云台正在DIY,以后上图,也是32位板

网友O:
自创的云台快装装置(适合成型注塑机架的快装快卸)

挂载索尼微单a6000相机

传感器安装在热靴上很方便,位置牢靠不会跑位,外接电源省掉了电池的重量,光线快门线很扎实安全

云台重量

整体外观

楼主:
引用 网友O:
自创的云台快装装置(适合成型注塑机架的快装快卸)

嚯,这是什么灰机呀?很高大上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技术很强大,好像不是个人DIY吧,看您的场地好像是工厂或大公司啊。
我买的是这种板子,32 ...

很强大呀!上手很快。
其实我也是干电视的,也不是技术人员,基本上算是外行,鼓捣这事纯粹是因为自己喜欢折腾,呵呵。
话又说回来了,真正的专业技术大爷才不爱鼓捣这玩意儿呢,单位不差钱,都是买了最好的设备然后放着静等它过时、淘汰。

网友O:
引用 楼主:
嚯,这是什么灰机呀?很高大上的感觉。

是深圳创意飞的大六轴Storm-800,外观比较酷

网友O:
引用 楼主:
很强大呀!上手很快。
其实我也是干电视的,也不是技术人员,基本上算是外行,鼓捣这事纯粹是因为自己喜 ...

您说的我信,其实玩家自己制作比较认真且很理想化,手工活都很讲究,注重外观形象,有一点不满意都会再次改进。

我刚弄好一个32位又发现一种32位控制板,我认真查看了老外网上的介绍应该不错,这个板子有三个传感器,主板上有一个(板载传感器),外部有两个传感器,可以都接上,但接了外部第二传感器后,板载的自动检测到后就休息,优先外部传感器。

第二传感器可以不接,主要是为了电机磁极数不够造成调整云台时的磁极较劲困难而设的,比如12或14级电机接上第二传感器后三轴平滑,第三轴转向轴对正好点。年后准备试调。这个板子不用做传感器六个面的校准,云台摆正相相机的俯仰和混滚保持平只需前倾45度,板子会自动识别计算。

网友O:
这是调参软件部分界面

楼主:
引用 网友O:
您说的我信,其实玩家自己制作比较认真且很理想化,手工活都很讲究,注重外观形象,有一点不满意都会再次 ...

我不久前刚刚烧掉了一块STOM32板子,不过那是烧录的BGC的固件,而且不能升级。板子怎么样不知道,应为一上电就冒烟了。
顺便说一句,照片上的飞猫不错,难道是用的旱冰鞋的轮子?

楼主:
引用 网友O:
是深圳创意飞的大六轴Storm-800,外观比较酷

这个知道,外形高大上,没见过实物。轴距要是再大一点就好了,800左右的感觉带奶昔还可以,带GH4就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不久前刚刚烧掉了一块STOM32板子,不过那是烧录的BGC的固件,而且不能升级。板子怎么样不知道,应为一 ...

这个板子烧掉都可以换新的!您去店家说说,能换的。
另,创意飞800载重一块6S 12000mag电池的长航时24分钟的视频我看过,还有一个塑料桶装满水的试飞,好像还有3.5公斤负重试飞,载重是没题问题的。所以我才买了他机架,我是索尼a6000相机。

网友:
这是我第一次调试32位控制板后的初试视频,还不敢歇斯底里大摆度摇晃,后来又精调后才放肆的摇摆开了,前面那个视频我的动作早已经超过航拍最恶劣的条件

网友P:
这个帖子有点意思。。。。。。。好像变更了楼主一般。

楼主:
引用 网友P:
这个帖子有点意思。。。。。。。好像变更了楼主一般。

呵呵,没事没事。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是调参软件部分界面

DIY的云台十分强大,能否开个教学贴造福一下英文苦手。

网友:
顾名思义交流交流,就是有个主开贴大家进来各抒己见,问些问题由贴主答复,其他模友有别的经验也不要藏着掖着,都拿出来共享,看的多了就明白了,好处多多啊。我想这里没人能替代楼主,毕竟作为一个摄影师能做出如此强悍的云台我是没见过的。
TB上还有一位东北摄影师也很厉害,云台和摇臂做的很好,各有奇才,都要赞一个!这些能人其实都都不是真正的航模爱好者啊,不是吗。楼主做的专业是因为他本身是摄影师知道用摄影器材而不是用航模器材,对吧。

就拿航拍云台上的相机螺丝说,航模者买几十元的金属螺丝,摄影师根本不会那么傻,用的都是两元一颗重量不到3g的摄影专用塑胶大旋盘螺丝。区别大了

我的云台为此省掉了100G的重量哦,而且电机用的都很大,索尼a6000微单云台做到600g的不多吧。 所以把制作过程发上是受欢迎的。

网友O:
下一步正在筹划a6000的航拍变焦功能,和楼主的基本一个模式——机械式,齿轮变焦。舵机已经找到3.6g,4.8-6V高精度的,有正负90度,正负180度和360度三种,真正可做到脉宽1000-2000us控制变速,脉宽中点是舵机停止,从中点往两头是速度,只需一条信号线接接收机一个通道用一个旋钮控制即可,对控没有要求普通控就可以,舵机转速随旋钮速度。

好在索尼微单的变焦环没有死点可无限转动,只是正反旋转超过焦距16-50mm后焦距会停在某一截止处不再变化而已,不会给镜头带来任何损坏。变焦环很轻柔只要有一个齿轮靠上就能转动,其实用一个橡皮轮子或用航模皮带就可以啦。由于舵机是微型的,可以安装在相机上成为一体,平时不用拆下来都行,反正相机变焦环不会跟着自动变焦转动,无碍平时拍照。我认真看过,在变焦是镜头仅仅向前伸出不到5mm,从16-50mm段的变化是先伸出一点再缩回原位,对平衡几乎没影响。这样的光学变焦要比拆镜头搞电子变焦方便可靠且实用啊。凡是有动手能力的都能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下一步正在筹划a6000的航拍变焦功能,和楼主的基本一个模式——机械式,齿轮变焦。舵机已经找到3.6g,4.8-6 ...

微型舵机力量太小了。

网友O:
引用 楼主:
微型舵机力量太小了。

昨晚认真研究了索尼a6000发现变焦环很轻,稍用手碰一下都会转动的,应该用不了多大扭力的舵机。只是构思如何巧妙的把这个舵机与相机连为一体不再取取下来,因为舵机很小,靠在镜头旁固定住就行。昨晚我可思冥想很久,如何用一个小齿轮,甚至一个橡皮论靠在变焦环上就行,可能相机要打孔安装上这个装置,这个比较有风险。另一办法是买一个微单手柄,看到有a6000手柄做的很好,有地方让DIY电钻打孔的,哈哈兴奋啊。
再,相机镜头左手边有个变焦操控,用手推时变焦时变焦环不跟着转,故把舵机固定在相机镜头上或相机机身上对平时拍照没有任何影响。这样就实现了光学变焦的功能而且最简单,实现也比较容易。
这是舵机参数

技术参数
控制系统:PWM脉冲信号控制
处理器:模拟集成电路
运行频率:1500us/50Hz
旋转角度传感:高精度电位器
旋转角度:做旋转46°,右旋转46°
电压(DC):4.8-6.0V
温度范围:-20到60°C
马达类型:Mosfet
脉宽范围:900-2100us
中点脉冲:1500us

无负载速度:
0.11sec/60° 4.8V
0.10sec/60° 6.0V
满负载扭矩(堵转):
0.50Kg/cm 4.8V
0.65Kg/cm 6.0V

静态电流:0,5A/4.8V 0.05A/6.0V
运行电流:0.10A/4.8V  0.5A/6.0V
堵转电流:0.5A/4.8V  0.5A/6.0V
电机类型:空心杯电机
轴承:POM轴套
齿轮材材质:POM齿轮
外壳材质:ABS工程塑料
插头规格:JST1.25mm/JST1.5mm/JR
重量:3.7g
体积:长19.6x宽8.0x高17.2mm

网友:
还有,找遍所有微型舵机都是最高电压4.2V,高于这个电压舵机会立马烧掉,玩具模型用的那种。我上的技术数据不是玩具模型用的。很合适微单改遥控变焦。希望能给模友带来福音。
这个手柄可以说是一个最好的DIY架子,仔细看了后觉得有方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昨晚认真研究了索尼a6000发现变焦环很轻,稍用手碰一下都会转动的,应该用不了多大扭力的舵机。只是构思 ...

堵转力矩太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堵转力矩太小了。

索尼a6000微单应该没问题吧,那个变焦环用不到很大力的,手碰一下都会转动,而且没有死点,360度任意转。年后我试试,图纸已经绘好了。

网友:
最大负载0.5Kg/cm力矩,用直径12mm小轮带动直径65mm的微单16-50mm镜头的变焦环,可说是增加了至少四倍的力矩,就算1Kg吧,估计应该可以。

网友:
“靠轮”(DIY待用件),套上橡胶套应该可以摩擦很轻的索尼微单变焦环转动。齿轮找不到合适的而且做起来太复杂了。我用手转一下变焦环感觉好像有20g即可转动了。

舵机参数,这是2.9g的微型舵机,基本不占重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