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度手机端地图显示问题

楼主(2014-06-07):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手机端始终不显示地图,用过3g,网通,电信通,都无法显示地图。 不知道零度官方有什么好的解决方法么? 不然定点和航线都无法使用,谢谢你们。

网友:
我的也是 不知道怎么才能下载地图包

网友A:
很简单的事情。。。你用WIFI连接零度飞控地面站,你肯定就链接不上网了哟,零度飞控又不提供你免费上网功能。

  想要用手机地面站地图,就必须先加载好地图后,再开WIFI链接飞控。或者你事先就已经保存好你的飞场地图,用的时候再加载一下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的事情。。。你用WIFI连接零度飞控地面站,你肯定就链接不上网了哟,零度飞控又不提供你免费 ...

就是无法加载 在联网情况小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无法加载 在联网情况小

无法加载,估计是你之前地图就没有保存哟。好好看下说明书吧。

网友:
零度地面站支持苹果的手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法加载,估计是你之前地图就没有保存哟。好好看下说明书吧。

说实话。 咱俩讲的不是一个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说实话。 咱俩讲的不是一个事

所以说,我屏蔽了零度群,就因为小白太多,说明书基本不看。

网友B:
找到解决办法没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到解决办法没

目前没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所以说,我屏蔽了零度群,就因为小白太多,说明书基本不看。

不要跟小白计较,不懂潜水,连飞控之前就需要把,飞行地段的地图缓存好,

楼主:
算了,我自己已经找到解决方法了. 不指望二位大神在这里喷口水了. 第一帖写的明明白白,是连接外网, 联通,电信,电信通,还有3G的情况下无法下载地图,不知道二位是不是没有看到,还是理解错误. 上来就喷,真牛.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了,我自己已经找到解决方法了. 不指望二位大神在这里喷口水了. 第一帖写的明明白白,是连接外网, 联通,电 ...

怎么解决的呀?我也是没法加载地图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了,我自己已经找到解决方法了. 不指望二位大神在这里喷口水了. 第一帖写的明明白白,是连接外网, 联通,电 ...

求教怎么弄得啊?我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我的有时好使有时不好使。。。

网友:
引用 楼主:
算了,我自己已经找到解决方法了. 不指望二位大神在这里喷口水了. 第一帖写的明明白白,是连接外网, 联通,电 ...

他们根本看不懂中文的,就不要和他们计较了,我和你一样,无法加载,本以为是谷歌地图的问题,然后有去更新升级注册谷歌账号,但是也是无法加载,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要跟小白计较,不懂潜水,连飞控之前就需要把,飞行地段的地图缓存好,

请问,连地图界面都加载不了,哪里来的地图给你保存/缓存?

网友:
你是怎么解决的?,我是什么各种链接都用了,甚至走手机流量都试了,不行

网友D:
是啊。今天换了不同的地方式也不行。2G3G流量都下载不了。晚上用PC地面站也没办法加载。难道是谷歌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啊。今天换了不同的地方式也不行。2G3G流量都下载不了。晚上用PC地面站也没办法加载。难道是谷歌封了?

挂代理 就可以解决

网友E(2014-09-25):
因为国内盾了谷歌的地图和地球服务。你联系零度吧,最新版已经完成了,不要vpn使用无障碍

网友F:
这个是因为谷歌被封了的缘故,现在零度有内部的测试版的地面站软件,所有的浏览过的图片都会被保存在你的手机的SD卡种,你可以直接看的图片。而且这个版本的手机地面站还不用安装***(监控)软件,可以直接加在地图的。只不过要是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加载的时间稍有点长。现在这个还处于内部测试阶段。

网友G(2014-12-07):
这是共性问题,零度没有解决方案就只能说用户是小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