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万火急,乐迪技术员请进

楼主(2014-06-07):
乐迪AT10用了近半年,用得好好的。近日因增加飞机,接收机不够用了,今天购入一只R10D接收机,想不到出现了以前没遇到过的怪事:
根本都没接回传模块,发射机却收到电压回传信息,并且RX低压报警,电池是刚充满的呀,请教乐迪技术员,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该如何解决?
后来我又重新查看了所有设置,发现“系统功能设置”里面的接收报警电压为10.8V,把这个电压调整到5.0V后就不会报警了。请教这个电压一般设置多少为好?
另外请问:我前面的两个接收机都没有RX电压的),为什么后来买这个会有呢?

网友A:
这种小问题,还用找厂家,自己摸索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小问题,还用找厂家,自己摸索去

奇怪的是前面2个接收机都没有RX电压显示,后面这个有,担心有什么问题,毕竟在天上飞的东西,不得不小心啊!

网友:
乐控样子做得好看了

网友:
能显示接收机电压说明这个接收机有回传功能,应该是接收机改进了。电调供给接收机电压是5V,设置报警电压4.8V-5V都可以的。我不是厂家。

网友:
这个电压报警是接收机电压报警,不是电池的,你前两个接收机是老款,没有升级,所以没有这个功能,可以发回去升级就好了,遥控器的报警设在4,2左右就行

网友:
新版接收机都内置了接收机电压回传,而动力电池电压回传则需要接回传模块,接收机电压设置5V合适,高了当然报警。厂家的人周末放假哦!

楼主:
谢谢各位的指教!

网友:
乐迪看样子用的还真不少,效果不错吧。

网友B:
您好!
根据乐迪客服周末收集到的信息,发现部分模友对AT10一些信息还是不是很清楚,现分享如下
1.AT10低压报警出厂默认是8.6V的;
2.升级后的AT10会有Ext Alarm的设置,因为检测的是单片电池的电压,所以建议设置为不小于3.7V;
3.升级版本的10通接收机会自带电压回传,但是接收机本身是不可以升级的;
4.AT10发射模式如果先生为关闭,那么遥控器的绿灯是不会亮的。
各位模友如果有其他问题,欢迎留言,我们会在上班时间尽早回复的。

网友:
没遇到过,先看看再说

网友C:
我最近刚入手的AT10怎么没有回传电压显示?

网友(2014-07-10):
引用 网友C:
我最近刚入手的AT10怎么没有回传电压显示?

可能是买到了之前的接收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您好!
根据乐迪客服周末收集到的信息,发现部分模友对AT10一些信息还是不是很清楚,现分享如下
1.AT10低 ...

你好,我买的乐迪T6EHP-E为什么无法保存设置的参数,一开关机之前设置的参数全部没有了,直接成了最初的MDL1  模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我买的乐迪T6EHP-E为什么无法保存设置的参数,一开关机之前设置的参数全部没有了,直接成了最初的M ...

您好!
您保持好数据之后请等20秒左右,不要马上关机,给保持数据一个时间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