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10加装高频头的内置天线布置图

楼主(2014-06-07):
发一张DEVO10加装高频头的天线布置图,注意天线振子(31mm的银色短线)安置方向,RF信号发射有一句话:“好功放不如好天线,好天线不如好传播”,天线安置不良会极大影响接收距离。

网友A:
装的不错,路由器有双天线的,这个 可以尝试装2根天线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装的不错,路由器有双天线的,这个 可以尝试装2根天线看看

这我好像看到他就是两根天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我好像看到他就是两根天线

这里确实是2天线,但一根是“外置”,另一根是内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确实是2天线,但一根是“外置”,另一根是内置的

你算上外置的是三根啊,内置的左右各一根啊?难道那个不是天线?

网友C:
左右兩根天線位置還是不理想,要遠離金屬物,搖頭開關就是金屬物。

网友:
再详细点行不?同是D10路过 也想整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左右兩根天線位置還是不理想,要遠離金屬物,搖頭開關就是金屬物。

就内置天线说,控的两边肩部已经算比较理想的位置,阻挡和干扰算小的了,毕竟原厂不会预留内置天线的位置。开30mw实测在室内隔着两堵红砖墙接收信号良好,要达到更远的距离还可以把原控主天线接到新加的高频头的IPX接口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内置天线说,控的两边肩部已经算比较理想的位置,阻挡和干扰算小的了,毕竟原厂不会预留内置天线的位置 ...

控的肩部的確是理想的位置,但天線的輻射體不應該是在開關旁邊,只要稍微移個位置不要固定在開關上就好了。
天線太靠近金屬物會產生反射電波,有反射電波不但損失功率甚至會因反射過大而使發射模組損壞。

网友:
请问,如何使用D10的三段开关。我想用FMOD这个三段开关.我想把它设定为失控后FMOD在档位0上面.接收机又如何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