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2内置的接收机能直接和14SG对频使用吗?还是要加个接收机进去

楼主(2014-06-07):
精灵2内置的接收机能直接和14SG对频使用吗?还是要加个接收机进去

因为精灵的遥控不怎么样。。。想直接用我原来有的14SG。。。

网友A:
油门回中对精灵2很方便,精灵2飞手动不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回中对精灵2很方便,精灵2飞手动不舒服

我是习惯自设遥控的,是左杆飞机前后左右,右杆油门和机头旋转2.。

网友:
可以直接对频的

网友B:
如果接收机是5.8G的话,就不能对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接收机是5.8G的话,就不能对频的。

futaba是2.4G的

网友C:
我的2架精灵2 就直接用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1

网友:
我知道14SG是2.4G的,你可以直接用M模式跟精灵对频

楼主:
感谢大家,已经成功对上试用,精灵遥控已经淘汰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已经成功对上试用,精灵遥控已经淘汰

我想请问下  14SG你是怎么设置的   怎么设置才能和dji精灵2原控一样?
现在我的14sg  一直设置不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的2架精灵2 就直接用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942420&extra=page%3D ...

拜托   你怎么设置的啊   求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拜托   你怎么设置的啊   求帮助

网友(2014-12-08):
引用 楼主:
感谢大家,已经成功对上试用,精灵遥控已经淘汰

如何对频  请教

网友(2015-03-31):
我按照你视频上面的方法,就是对不上频啊,精灵接收机红灯和绿灯同时一起闪烁

网友(2015-05-19):
引用 楼主:
我是习惯自设遥控的,是左杆飞机前后左右,右杆油门和机头旋转2.。

我跟你的操作模式一样俗话叫中国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