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并联充电的问题!求解

楼主(2014-06-07):
我有四块锂电池!相同容量相同电压!是那种充电宝电池。可不可以并联充电,用原来的电路板……

网友A:
建议不要这样做,很容易做成有部分会过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不要这样做,很容易做成有部分会过充

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
应该可以充

楼主:
原来的电路板是充两个的

网友:
厂家给我设计的是两个电源头 但是两个电源不好放 结构上不合适  纠结中  要不要并联呢

网友B:
这种电池有啥用?用在模型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电池有啥用?用在模型上?

可以用在任何船,车模型啊

网友C:
完全 可以,三楼说过充的道理是什么?如果 串充,有可能不平衡,造成过充,并充没什么问题,只会延长充电 时间,但时间 还是一样,并且不会像一个个充那样中间要去换,我都是自己做的并充板,一次五、六块一起并着充,并且可以不管容量大小,混充都没问题。
但是必须是用平衡充充电,并且并联的电池节数要一样。容量无所谓。

网友(2014-08-01):
有懂了一点儿,这二真是高手如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完全 可以,三楼说过充的道理是什么?如果 串充,有可能不平衡,造成过充,并充没什么问题,只会延长充电  ...

顶  真的懂的人还真难找

网友(2014-10-17):
只要二组或多组电池的电位是一样的就可以并联使用,这是理论上的说法。但是,相同容量的、相同电压的电池组二组或多组并联在一起,是一件很难做到的事情。

网友:
就是18650,既然LZ都说了是充电宝用的,不妨看看充电宝里面的电池是怎么连接的....

并联完全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