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15机架A2飞控八轴问题请教技术

楼主(2014-06-07):
飞越T15的机架,装好之后电机座有高低,具体原因尚不明确,检查了碳杆的安装也没有问题,不知是否机架问题。将所有电机座调水平之后试飞,开始飞控感度是初始值,而且当天有风,飞机飞行时晃动觉得正常,后将感度调为150 150 150 140 170 170,微风进行测试,效果如视频所示,间歇性地左边会掉一下子然后恢复平衡,一直往复,飞机没有很稳,望大神指教

网友A:
空载的飞机感觉感度有点高,挂上负载后会好些,可以挂上个假负载再进行测试。重心点需要调整一下

网友:
我的定高模式有时会轻微漂移,正常不

网友B:
电机不平机架螺丝松开从新校准

网友:
八轴电耗不起

网友:
楼主,治好了我多年的颈椎病!

网友:
看图治颈椎

网友:
浆和浆好像太近了

网友:
颈椎舒服多了!

网友:
看看了额限字数

网友:
A2你也敢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不平机架螺丝松开从新校准

多谢,回头就去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空载的飞机感觉感度有点高,挂上负载后会好些,可以挂上个假负载再进行测试。重心点需要调整一下

来自安 ...

是的

网友:
a2飞控,口水满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