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分钟飞行的模型电池是不是可以用超级电容(讨论)

楼主(2014-06-07):
现在绝大部分电动遥控模型飞机的动力取自电池,随着超级电容技术的不断完善,飞10分钟的飞机,如飘飘、200克左右的飞机是不是可以用超级电容替代电池了,请专家指导!大家讨论一下可能性!一旦实现将造福模友,环保我们的家园!

网友A:
电容存的只是电能,没有足够的放电能力,而且电压会随着里面电能的减小而迅速减低。不可能支持整个飞行过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存的只是电能,没有足够的放电能力,而且电压会随着里面电能的减小而迅速减低。不可能支持整个飞行过程 ...

坐过电动汽车吗?可以跑50KM

网友A:
引用 楼主:
坐过电动汽车吗?可以跑50KM

能给电动汽车跑50KM,那个也叫电容?那什么才叫电池 求科普

网友:
虽然叫超级电容,它里面的电量也不是很多,而且维持的时间也很短,做模型电池可行性不大

网友:
替代航模电池应该是不可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给电动汽车跑50KM,那个也叫电容?那什么才叫电池 求科普

是公交车

楼主:
搜搜超级电容好了

网友A:
刚才了解了一下关于超级电容,按发展催势,是有可能代替部分充电电池的,其特点是充电时间短,放电时间可以很长,比如用在太阳能飞机上,理论可以实现无间断飞行。但是要用在模型这领域我觉得基本不会。虽然国内部分电动汽车都开始采用这种技术来做辅助电源了,但前提是,电动汽车的电压高达380V ,以国内某B品牌汽车为例,是一种靠高电压来维持功率的方案,学过物理都知道 人体能承受的安全电压是有限的,36V左右,所以在模型上能应用的地方不多,产量小就代表了成本会很高,就算再简便,再好,相信国人也不会花10倍或者20倍的价钱去买这个电容器来取代目前的电池吧

网友B:
现有制造水平用在模型上没有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才了解了一下关于超级电容,按发展催势,是有可能代替部分充电电池的,其特点是充电时间短,放电时间可以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有制造水平用在模型上没有可能

楼主:
那就再等吧

网友B:
好像简易室内飞机有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简易室内飞机有的吧。

恩 带遥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坐过电动汽车吗?可以跑50KM

跑50公里的是电瓶(电池)车。电容车只能跑一两站,每站充电,幸亏充电快,上海世博会园内公交车就是用的这种。特定的线路公交车适用,到站停车上下客人时刚好充电。在模型中目前有法拉电容储能电动微型自由飞类(非遥控)模型有人飞。

网友:
遥控模型的接收机,舵机还要用电,并且要稳定的电压供电,电容是物理储能,电压下降快,不像电池有很大过放电余量。

网友:
没控的,也没几分钟好飞

网友:
说实话,可能性比较小,主要成本问题,就像现在涡喷玩的人也不多一样的道理

网友C:
标准大姨妈贴。论坛搜索:“超级电容”。如牛毛。

楼主:
引用 网友C:
标准大姨妈贴。论坛搜索:“超级电容”。如牛毛。

网友:
超级电容和锂电比,容量差远了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