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M2卫星对频K8软件里接收该选哪个?

楼主(2014-06-07):
用K8软件对频DSM2 是选 Spektrum卫星数字中心呢 还是Spektrum卫星? 小弟D10刚刷的4.0.1固件 用DSM2对频K8 一头雾水, 哪位大哥知道教一下如何设置 该注意哪些事项

楼主:
之前选了Spektrum卫星绑定成功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 DSM2卫星有时候长亮着的 有时候一闪一闪的。 有时候马达自检不通过 推油门马达不转。是不是绑定错了 希望知道的大哥指导指导。

楼主:
还有就是一个现象 如果按照软件里的 发射机调节所有设置为 零 行程 百分百  控里的舵机行程跟微调要改好多好多。 现在我的油门显示就变成油门杆最低-117% 最高118% 是不是D10刷固件对频的DSM2行程都变这样了 如果不影响使用也就算了,只是平常看惯了 零 油门跟 百分百 油门再看这个有点别扭.

网友A:
引用 楼主:
之前选了Spektrum卫星绑定成功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 DSM2卫星有时候长亮着的 有时候一闪一闪的。 有时候马达自 ...

肯定没绑定错嘛,出现这个问题,你肯定用的好硬铂金40A的电调。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之前选了Spektrum卫星绑定成功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 DSM2卫星有时候长亮着的 有时候一闪一闪的。 有时候马达自 ...

它分为上电前关闭遥控盒没关闭过遥控器定的,我记不太清楚了,比如:你上电后飞行完毕之后换电池都没有关闭遥控器,接收机等会常亮,要是之间关闭过遥控器从新开启的话灯就会闪亮。我直接的大概,不知道对不对,你可以按照这个线索查查或者实施就知道了。

网友C:
用Spektrum卫星数字中心稳定点,我是D7E,原来用Spektrum卫星对频有时会掉信号,换Spektrum卫星数字中心对频就信号稳定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之前选了Spektrum卫星绑定成功 但是有个问题就是 DSM2卫星有时候长亮着的 有时候一闪一闪的。 有时候马达自 ...

用K8就这毛病,开始的时候我的也是,绑定成功以后,没问题,舵机电调都正常,你再断电时间较长再电,这时候卫星灯常亮,但是电调不自检。这时候你拔下电迅速再插回去,这时候卫星灯闪,但是电调可以自检,然后舵机都能正常。再飞就没问题了。总结就是用卫星的时候得***插拔电两次K8才能正常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肯定没绑定错嘛,出现这个问题,你肯定用的好硬铂金40A的电调。

这位大哥说的没错就是铂金40A,昨天换了V3之后 好像马达没有出现不自检的现象了,但是DSM2灯的情况还是一样,或许就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分为上电前关闭遥控盒没关闭过遥控器定的,我记不太清楚了,比如:你上电后飞行完毕之后换电池都没有关 ...

谢谢指教,我也试了一下这样 确实如你所说,控第一次打开 然后接电 DSM2灯常亮,然后控不关 断电再接 DSM2灯就开始一闪一闪了 就是不知道这样的情况会不会影响飞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Spektrum卫星数字中心稳定点,我是D7E,原来用Spektrum卫星对频有时会掉信号,换Spektrum卫星数字中心对 ...

Spektrum卫星数字中心稳定点吗?那我试试绑Spektrum卫星数字中心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K8就这毛病,开始的时候我的也是,绑定成功以后,没问题,舵机电调都正常,你再断电时间较长再电,这时 ...

嗯谢谢你的指教,确实是这样的,看来不是不止是我一个这样 大家都碰到这样的问题,问题应该得到解决了 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指教,我也试了一下这样 确实如你所说,控第一次打开 然后接电 DSM2灯常亮,然后控不关 断电再接 DSM ...

没有问题,放心飞行。

网友:
卫星灯一闪一闪 是JR系列DSM2的毛病 与K8无关

网友(2014-07-16):
没用过JR,帮顶了

网友E:
最近买了几只dsm2的卫星都无法用在kbar上,通道数据乱跳,早前买的一只dsm2卫星和刚买的dsmx卫星就没任何问题,真奇怪

网友:
相反我沒有見過這樣的問題,用卫星的話,大多情況是時間長了,接收机等会常亮,但我用了二天,一點問題還沒有,我只用一個卫星

网友:
楼主设置好了,测试一下距离,然后再告诉我有多远

网友(2015-01-03):
引用 网友E:
最近买了几只dsm2的卫星都无法用在kbar上,通道数据乱跳,早前买的一只dsm2卫星和刚买的dsmx卫星就没任何问 ...

我也这问题啊

网友E:
我换了dsmx的卫星,没任何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换了dsmx的卫星,没任何问题

我也刚换了dsmx,
看来山寨的dsm2卫星兼容性很差啊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也刚换了dsmx,
看来山寨的dsm2卫星兼容性很差啊

有可能是固件问题,早前买的没事,后来的几个都不行,同一家淘宝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是固件问题,早前买的没事,后来的几个都不行,同一家淘宝店

之前好几个用在150上也是不能用,应该是卫星本身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