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动力电池做了个移动电源。

楼主(2014-06-07):
今天早晨起得早,做了个移动电源。
其实很简单,买的现成的降压模块,承压范围35-7V,电压可调,输入端焊个T插公头,从坏了的手机充电器上拆下个USB母头,焊在输出电压上,调节电位器,把电压调到4.8V,为什么不调到5V呢?因为我发现可调电阻不是很可靠,有时候会出现漂移,另外输出电压也有波纹,所以电压调低了。
最后在USB母头上涂了点热熔胶把它固定上就算是完工了。

由于时间仓促,没来得急找盒子,外观比较丑,暂时不上图片了,等盒子做好了再上图片。

如果想省事,其实可以直接用7805做一个,只是效率有点低了。

网友:
不怕烧? 电流

网友A:
用单片机做个电压监测一下最好了,电池不会过放。
要是1s电池还得升压,有成熟的升压方案效率95%以上

网友:
是给手机充电用的?

楼主:
暂时先用3s电池做一个,等时间充足了再用控电做个1s的

楼主:
图片来了

楼主:
壳子用的是手机充电器的壳子,USB口是从报废的主板上扣下来的,用热熔胶固定,电路板是买了的成品,也就3块钱左右,总成本不超过5块钱。

网友:
啊,我买贵了,给小坑了一下

网友(2014-08-07):
感谢分享,回复是一种美德。

网友:
看来某宝卖的也太贵了 支持DIY

楼主:
卖的那是成品,算不上贵。

网友:
发表个电路图如何啊?

楼主(2014-09-09):
用了段时间,老是接触不良,放假期间重新设计了,增加了LED指示,输出电容增加到了1220UF。,体积大大缩小,可靠程度增加。
原来用原配充电器充电的时候,如果一直在玩手机,那么电池电量会一直减少,直到电池彻底没电为止。
用了这个以后,不管怎么玩手机,电池的电量会一直往上升,直到充满为止。
没有热缩管,外表用透明胶包的,比较难看。

网友(2015-03-14):
具体用了什么材料,怎么弄的呀。。。

楼主:
买的降压模块,3块钱,然后焊的T插和USB口。

网友:
大电流,,,安全?

网友:
买个车载充电器不就完了o_O

网友B:
电流的问题不解释,自己看书去。
没车,所以就没有车载充电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