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11接收板场效应管的替换

楼主(2014-06-07):
我的V911接收板的场效应管烧了,是主电机的,看尾电机那边的管封装上刻着A006,但在网上查不到A006这个型号,所以,不知道用什么样的管子替换,也不知道这个板子上的MOS管是N沟的还是P沟的,哪位高人懂得出来帮我一下,或是谁成功的换过V911接收板上的MOS管的出来说一下,我现在手头上有4410型号的管,是原来给嘉宝四合板上用的,不知道能不能替换911板上的MOS管。

网友:
我是第一个抢沙发

网友:
反映911、977的人太多了

网友:
等待出结果

网友:
网上都查不到的元器件,只能问厂家了

网友A:
你用万用表量一下是PNP的还是NPN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万用表量一下是PNP的还是NPN的

请问怎么量,我只有数字万用表,能量吗?请指教。

网友B:
淘宝找si230x,后的数有代表了n p和电流,一般这些单管的都是用n,比如2306,3.5a的

网友:
请教舵机旁边的六脚管可用什么替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怎么量,我只有数字万用表,能量吗?请指教。

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 8MaoEMdccBxDp8Tlvl7这个关于贴片三极管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淘宝找si230x,后的数有代表了n p和电流,一般这些单管的都是用n,比如2306,3.5a的

按你提供 的信息我在淘宝上找到了,v911接收板上这个管子应该是SI2302 SOT-23 因为我另一个V911板上这个管子上刻着A2sHB ,这个管子上也是刻着这个字。

0.15元一只,我一下拍了20个,想并二只使用,其它留着备用吧,刚拍下,明天才发货,谢谢你提供的信息。
以后就不怕烧了,也希望这个信息能帮上与我同样命运的模友。

网友:
内容写着22的是什么芯片??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