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完组500上图

楼主(2014-06-07):
风风雨雨的一年入坑,至今还是菜鸟。从玩具到YT250、万国450,总算冲到YT500,一句话:爱你真难

网友:
碳纤维尾管?不会增加震动吗?尾撑那个减震哪里买的

楼主:
250脚架改的,中间是热缩管

楼主:
补图 碳纤尾控制杆上多加个尾控制桿固定環,震动很小

网友:
lz做房产中介?

楼主:
厉害,那么点也看到了

网友:
从玩具到YT500才一年,不简单啊,到底是做房产中介的

网友:
500 步入大机行列

网友:
好机好机

网友:
500非常适合作晋级在练习机啊!
希望今年YT能出新款电机上置的500!

网友:
好机!lz咋俩鼠标一样!!!

网友:
陀螺最后不要这样用魔术贴扎

网友A:
最好不要用魔术带把陀螺跟机身扎在一起,大动作陀螺有时候会误判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用魔术带把陀螺跟机身扎在一起,大动作陀螺有时候会误判

束帶也不行嗎?
我是用束帶跟機身綁一起練懸停
有很大影響嗎

网友C:
楼主那个城市的,门前很干净清爽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那个城市的,门前很干净清爽呀

是上海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用魔术带把陀螺跟机身扎在一起,大动作陀螺有时候会误判

谢了兄弟,再挑些毛病,我改

网友:
引用 网友B:
束帶也不行嗎?
我是用束帶跟機身綁一起練懸停
有很大影響嗎

束带有可能会把机身更多的震动带给陀螺仪导致陀螺误判,严重的飞机可能会侧翻

网友D:
陀螺粘好就行不用绑
楼主这机全重有多少??我刚装了个非耐500全重2.3kg左右,不知道有没有超重。。用的3300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D:
陀螺粘好就行不用绑
楼主这机全重有多少??我刚装了个非耐500全重2.3kg左右,不知道有没有超重。。用的33 ...

没称过,不知道。不过油门曲线50,可悬停15分钟,下来电池3.6V

网友E:
  装得好~ 细细用心~

楼主:
引用 网友E:
装得好~ 细细用心~

谢了大侠夸奖

网友:
为什么不直接上550E呢!

网友:
不错!我也刚刚装完500PRO  亚拓DFC!

网友F(2014-07-17):
可以分享下走线嘛?我搞到头晕啦

网友G:
楼主接收放什么地方??线够长吗?可以发图看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分享下走线嘛?我搞到头晕啦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接收放什么地方??线够长吗?可以发图看看吗?

网友H:
同是500的帮顶,lz不会是炸过了吧,大齿小齿都换成塑料的了。
另外碳纤尾管,除了好看,没有任何优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同是500的帮顶,lz不会是炸过了吧,大齿小齿都换成塑料的了。
另外碳纤尾管,除了好看,没有任何优点啊

本人水平不高,怕炸鸡,提前跟换,降低炸鸡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同是500的帮顶,lz不会是炸过了吧,大齿小齿都换成塑料的了。
另外碳纤尾管,除了好看,没有任何优点啊

新机和旧机最大差别,新机的炸鸡几率更高,提前跟换,减少心理压力,飞的更稳

网友I:
两个问题:1  锁尾舵机位置装的不对。一个侧板上挂了3个舵机,重心偏移了啊
          2.  用K8的话,干涉问题怎么解决??K8要求8度和螺旋总距参数要在80~120之间。

楼主:
引用 网友I:
两个问题:1  锁尾舵机位置装的不对。一个侧板上挂了3个舵机,重心偏移了啊
          2.  用K8的话,干涉 ...

1  锁尾舵机位置装的不对。一个侧板上挂了3个舵机,重心偏移了啊————————有道理,改
2.  用K8的话,干涉 ...---------把甜甜圈设低即可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机和旧机最大差别,新机的炸鸡几率更高,提前跟换,减少心理压力,飞的更稳

红色的齿轮我用过,装上不同心比较严重,就换成原厂的了。
lz的碳纤尾管成本太高了,我现在也在用,等炸鸡就换回金属的。
500确实是很好的练习机,祝lz爽飞。

网友:
楼主的电池鼓包了?

网友F:
我的飞机有小辫子。因为好像陀螺仪的线不够长。不能从陀螺仪那块板引到肚子里边的接受。你是用延长线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的飞机有小辫子。因为好像陀螺仪的线不够长。不能从陀螺仪那块板引到肚子里边的接受。你是用延长线啦?

不有,K8的原装线够长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有,K8的原装线够长了

走单线SBUS是不?

网友:
挂不得...可怜我走传统...发现线都不够长....走不进里边

网友:
路过留名,拿分走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