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装好的260穿越小机机

楼主(2014-06-07):
小机布线好麻烦,但比想象中的好飞

全套包2200mah电池,起飞重量610克

放图:

网友:
挺不错的 不知道效果如何

网友A:
求一下配置,你那个电机是淘宝上45那个吗,我看好像拉力很小啊,你多少油门起飞?

网友:
可爱的小家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求一下配置,你那个电机是淘宝上45那个吗,我看好像拉力很小啊,你多少油门起飞?

丹锂2204,kv1960,推力足够

网友B:
很好 ! 配 2200mah电池 可飛多久 ?

网友:
俺有台差不多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丹锂2204,kv1960,推力足够

偶,我以为你是1804哪,我昨天看一个1804,就是拉力太小,想装APM,就是把盒拆了也重

网友:
同问 留空时间

网友:
丹锂电机咋样,震动平衡方面

网友C:
很可耐的小机机!
电机比起朗宇的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 ! 配 2200mah电池 可飛多久 ?

2200MAH电池悬停八分钟,下来10分钟后显示芯压3.77V

网友:
配置!!配置!!配置!!

网友D:
你用电调当脚架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用电调当脚架啊

别逗我啦机臂下有尼龙柱支撑

网友:
引用 楼主:
别逗我啦机臂下有尼龙柱支撑

没看见啦啦

网友:
不错啊,丹锂电机震动如何??
再就你的NAZA感度参数多少?

网友:
不错的小机,电池可以用到单节3.4V

网友:
求配置列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