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和精灵重量一样的360碳纤维四轴小机架

楼主(2014-06-07):
最先想组台轻型小机架是看到蓝色工坊那个22分钟的视屏,然后到淘宝搜索那个机架,一看好贵,要4百多元,就继续搜索小机架看有没有合适的,当时也搜索到一台360轴距的机架,那个机架是我现在买的前一代,由于当时天气不好,就没有下手,一直等了一个多月,然后又看到一台400轴距的全碳纤维仿黑羊机架,很是喜欢,就马上加了那个机架的群,预定一台,可惜的是这个400仿黑羊机架一直出不了货,时间一推再推,到现在还没有出货的意思(做机架的商家在5月10号左右出来说配件全搞定了,准备发货,然后又是慢长的等待,至今都没有出来说明不发货的原因)此400仿黑羊机架原定为4月25日发货,然后再改为5月15日发货,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前几天等不急了,只好再去找那台360小机架,到TB看到出第二代了,样子也不错,看说明只有142克,马上下手入了一台,买回来后发现这台2代360机架空机重量不是说明说的142克,空机有180克左右,可能是卖家偷懒用一代机架的说明(一代的我没买也不知道是不是142克)
前情讲完,下面是组装机架流程图!!!!
准备配件,DJI E300套,由于这个套装的电调太重,入了
Sunrise BLHELI 多旋翼专用无刷电调 BLHELI-Multi-20A-OPTO电调代替,这个电调只有12克PS这个电调设置油门行程的方法:油门最大,电调上电,听到提示,油门最小,再听到提示音三声,油门最大,再听到提示音三声,油门最小,等一下,然后断电再上电,油门行程就设置好了。
XAircraft STELLA云台100克、精灵 5.8G 200mw图传13克、自己组装3S 5000mah电池400克、NAZA V2套装+IOSD、黑狗3+、天地飞8S遥控、轻量化脚架等。。。。。

今天测试了下续航,不装云台,机子重1.1KG,3S 5000mah电池,悬停25分钟,下来测试电池电压3.63左右,装上云台和狗机子重1.3KG左右,续航时间待测~~~~~~~~~

6月8号更新:装上狗台,机子重了200克,达到1.3KG,续航测试了下,才18分钟左右,不过是分两次测试的,因为前10分钟后油门中位定不住高了,马上下来检测状态,发现四个电机发烫,手可以摸,但摸3秒后会受不了,电调到是不怎么热,飞E300套装的朋友,在机子重1.3KG左右,飞久了电机会发烫吗?
还有一种可能是电调进角不对,但是这个电调没有说明,怎么调进角一点不懂
真心求助

网友A:
预定有叫定金吗?无耻的卖家,说好还不发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预定有叫定金吗?无耻的卖家,说好还不发货

全款定金。。。。。。

网友:
360小机架  求pm一下!!

网友B:
被毒到了,楼主架架好靓,期待上视频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全款定金。。。。。。

我类个去,退款,直接投诉,淘宝会赔偿你,卖家也会收到降级

网友C:
这个电调如何?响应快吗?一直关注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预定有叫定金吗?无耻的卖家,说好还不发货

自己TB搜索,360机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类个去,退款,直接投诉,淘宝会赔偿你,卖家也会收到降级

没发货款是不会打过去的,还在TB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被毒到了,楼主架架好靓,期待上视频

一个人飞,没法拍视频。。。。。。第一视角视频要等有空出去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调如何?响应快吗?一直关注它。

响应比白金还快,至于效果要用一段时间很才好评价

网友D:
楼主发贴很认真!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发贴很认真!

辛苦组装就要认真对待

楼主:
引用 网友E:

网友F:
马克一下,漂亮的机子。

楼主:
引用 网友F:
马克一下,漂亮的机子。

老板,你的机架有点贵啊,便宜点人才多买了~~~~~感谢支持

网友G:
我也买的这款机架,明天应该到了。那楼主用这款电调的话是直接跟电机线焊锡在一起的,还是电调也焊的香蕉头对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买的这款机架,明天应该到了。那楼主用这款电调的话是直接跟电机线焊锡在一起的,还是电调也焊的香蕉头 ...

全焊一起安全,不用香蕉头和分电板

网友H:
不错的鸡鸡啊,关键铝柱太多了,肯定重啊!

网友I:
小型化的趋势,准备跟进。等楼主视频进一步诱惑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不错的鸡鸡啊,关键铝柱太多了,肯定重啊!

铝柱换成尼龙柱,只要保证强度,或者可以减重不少

网友J:
1.1kg续航25分钟,很不错,8寸桨?

楼主:
引用 网友J:
1.1kg续航25分钟,很不错,8寸桨?

9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错的鸡鸡啊,关键铝柱太多了,肯定重啊!

还算可以了,加轻量化脚架空机大概230到240克之间,具体没称

楼主:
引用 网友I:
小型化的趋势,准备跟进。等楼主视频进一步诱惑

视屏要有空出去拍了。。。。。。。

网友:
一样的机架

网友:
我买的是一代,这个铝柱升级了,比一代的好,还多了下挂板。我感觉这机架必须用铝柱拧不紧机臂容易顷斜。我用的四合一这个就增加了不少重量。

网友K:
这机架用这桨效能是最好的,这机架我换了三种桨。再问一下楼主那个图传什么型号效果怎么样。

网友J:
这个效率得多高。。。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机架用这桨效能是最好的,这机架我换了三种桨。再问一下楼主那个图传什么型号效果怎么样。

TB搜索 精灵 5.8G 200mw图传发谢机 就找到了~~~~~~店主测试用三四叶天线能达到500M,具体待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J:
这个效率得多高。。。

不会算,只能看续航时间

网友L:
这么小轴距的四轴   用铝管做最合适  轻而且强度足够  比这种双层碳纤维板结实  成本低很多很多

楼主:
6月8号更新:装上狗台,机子重了200克,达到1.3KG,续航测试了下,才18分钟左右,不过是分两次测试的,因为前10分钟后油门中位定不住高了,马上下来检测状态,发现四个电机发烫,手可以摸,但摸3秒后会受不了,电调到是不怎么热,飞E300套装的朋友,在机子重1.3KG左右,飞久了电机会发烫吗?
还有一种可能是电调进角不对,但是这个电调没有说明,怎么调进角一点不懂
真心求助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么小轴距的四轴   用铝管做最合适  轻而且强度足够  比这种双层碳纤维板结实  成本低很多很多

担心铝管会重

网友:
感觉不错 比较少见到这种机架

网友:
图全部挂了。。。

网友:
看贴必回 要不然对不住楼主啊

网友:
楼主,我也打算买这个机架,但是我不知道搭配什么电机什么桨比较好,能推荐一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