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DIY,实现DX7无线模拟器

楼主(2014-06-07):
模拟器的时候总要拖根音频线,有时不够长还得加根耳机延长线,拖泥带水不说,还老被家里的狗跑来跑去碰脱。受其他模友发表的改无线模拟的帖子启发,想到只要接收机有PPM输出不就可以免去繁复的改装了?那我只要淘个支持DSM2制式带PPM输出的接收机,手上的DX7就有望实现无线模拟了。  另有帖子有网友贴出X宝上有型号S603的山寨接收机,查了一下,此接收机是DSMX制式兼容DSM2带PPM输出,就下手淘了一个来试试能否简单改装实现无线模拟。

楼主:
接下来,把凤凰模拟器的软件狗做点小改造。找根不用的舵机线,红线焊在软件狗的USB +5V端,黑线焊在USB (GND)接地端,白线搭焊在软件狗连接音频线的3.5mm JACK插座最后端的引脚。如下图(注意白线焊接JACK音频插座的引脚位置):

KEY

KEY

楼主:
这样就好了,现在看遥控器这边,开一个新模型,取个名字,选“直升机”,混控模式务必选“1 Servo Norm”。设置OK。
现在接上接收机,接收机BIND口插对码线,软件狗插电脑USB接口通电。对码不用多说了吧?对码成功,接收机灯常亮。

楼主:
点击进入Phoenix 5.0。一开始直升机就会有反应,不是乱飞就是秒炸。如果是这样,恭喜你,已经成功了一半了。
打开“系统设置” - “配置新遥控器”。点击四次“下一步”,进入校验遥控器的页面。如下图

楼主:
这时将遥控器两个摇杆置中,点击“下一步”,校验摇杆的行程范围。点击“下一步”,校验程序控制开关,如“Gear”和“Flaps”。点“下一步”完成校验。
这时将自动进入设置遥控器,点“下一步”出现如图菜单:

楼主:
按两次“下一步”进入:

楼主:
DX7可如下图设置,JR的遥控器应该也差不多吧。这个在此不作敷述。
接下来,即可进行无线模拟飞行了

网友:
很有用,顶一下.

网友:
不错啊,这个接收机没听说过···

网友A:
我上月用蓝牙耳机搞了个无线模拟器,很稳定但有延时,不爽; 用FM无线耳机电路来代替,无延时但不稳定会跳舵,更不爽,看来还是要学楼主了

网友B:
不错啊,能不能用在刷过D10遥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啊,能不能用在刷过D10遥控啊??

关键在于接收机要有ppm输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上月用蓝牙耳机搞了个无线模拟器,很稳定但有延时,不爽; 用FM无线耳机电路来代替,无延时但不稳定会跳 ...

用这个接收机模拟,稳定无延时。心理上还感觉模拟器里的飞机似乎有点像真机了

网友(2014-07-29):
按lz的步骤改成功了,真开心!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