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ktrum DX8 接收距离只有50米

楼主(2014-06-07):
原装SpektrumDX8单控版的,然后Tb上入了个AR8000,今天拉距测试五十米就失控了
难道是接收机有问题?明天家里还有一个试试看!

网友:
有人里面天线松了出现这情况

网友:
很有可能是发射的天线断了。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
检查下卫星天线的连接。

网友:
我用来飞涵道机从来没有失控记录,用AR500AR600接收

网友A:
你是不是range check模式?

网友B:
AR8000是行货接收?900多元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AR8000是行货接收?900多元的那种?

接收是二手的,两个都这样,ar8000应该没山寨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不是range check模式?

这是什么模式?按住教练键减少功率,5米不到就收不到信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模式?按住教练键减少功率,5米不到就收不到信号了

那你的天线肯定断了,要是减小功率一般地面应该有30米左右的距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的天线肯定断了,要是减小功率一般地面应该有30米左右的距离

表面看看看不出断,里面接头连接也还好、才买7个月就成这样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表面看看看不出断,里面接头连接也还好、才买7个月就成这样了。

7个月好像还是在保修期内,赶快去找他们客服看看能不能保修吧

网友:
还是保修吧

所以一般我不要二手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