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盗飞控求助

楼主(2014-06-07):
炸鸡后手痒,mwc mega刷了一个海盗飞控
但刷新速度极慢,1秒一次,这是怎么回事?
是飞控没那么慢,只是输出慢,
还是本来就那么慢?
如何解决?

网友A:
我的也是,但是可以飞没问题。

网友B:
怎么刷的啊,能不能教教,就是不知道怎么刷,应该选哪个文件编译,下载的固件里边文件太多了,听说还要改代码,我手里有个2560的板子,5611的气压计,也想刷海盗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但是可以飞没问题。

我知道了,你要修改其中的一个数据,是第二个设置中的一个,把ATTITUDE改成大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刷的啊,能不能教教,就是不知道怎么刷,应该选哪个文件编译,下载的固件里边文件太多了,听说还要改代 ...

你要下载一个特殊版本的Arduino,再打开APMrover2,选择APMrover2,打开就可以刷进去了,但具体要改什么我还不知道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要下载一个特殊版本的Arduino,再打开APMrover2,选择APMrover2,打开就可以刷进去了,但具体要改什么 ...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