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m6125改的数控车卡盘问题

楼主(2014-06-07):
多年前改数控的cm6125原先是三爪卡盘的,螺纹拧上去的,后面有抱箍,卸下后做成筒夹形式的,筒夹适配大小就只能适合主轴螺纹那锥度的大小,现在想用直径大些的筒夹无法匹配,想装一般数控车上的那种筒夹卡盘体,该怎么装好点?或者怎么样才能用上夹大直径工件的筒夹

网友A:
车一个法兰盘。恢复安装卡盘。楼主改数控用的多大的步进电机?主轴改造没有?

楼主:
终于有人回答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一个法兰盘。恢复安装卡盘。楼主改数控用的多大的步进电机?主轴改造没有?

主轴改了变频器的,步进电机110三相混合的,

车一个法兰盘??恢复安装卡盘?是什么意思啊大哥赐教啊!
是不是我用原来三抓卡盘的屁股后不是有个抱箍,还有带螺纹的法兰吗,把这个法兰拆下来,然后车一个大一点的装筒夹的盘体,然后盘体和法兰链接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主轴改了变频器的,步进电机110三相混合的,

车一个法兰盘??恢复安装卡盘?是什么意思啊大哥赐教啊! ...

你原来的卡盘呢?为什么拆下来的?是为了满足加工长工件需要?筒夹无法夹持大直径工件啊。你原来的卡盘安装回去不行吗?我的主轴也采用变频器驱动了。也准备改数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原来的卡盘呢?为什么拆下来的?是为了满足加工长工件需要?筒夹无法夹持大直径工件啊。你原来的卡盘安 ...

原来的卡盘是三爪的,批量加工的话筒夹快,误差小啊。

网友:
CM6125有原配的夹筒和拉杆,买一套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原来的卡盘是三爪的,批量加工的话筒夹快,误差小啊。

原来如此。那只能淘大一点的筒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