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静改动,觉得应该选用甜哥哥,比较雄壮威武。

楼主(2014-06-07):
第一次静改动,有怕损耗太大,先选定韩国的爱的美小虎mm ,其后觉得应该选用甜哥哥,比较雄壮威武。因为小虎mm的小脚被我弄断好几只,先将雏形做出,上色是没玩过,怕小虎mm变丑,还要到韩国去整形。
看到此版大都是1:16的大家伙,无奈住的房间没它容身的地方,也不夠讓他原地跳巴纍舞,只能搞个小的玩玩想有大比例的功能,想小巧方便,也想随时能拆卸修改,因此车身几乎不粘死,再加个摄像头可以钻进床底,找一些一直报失踪的小零件,真是想尽办法满足遥远的理想感谢大家无私的奉献,让我爬文一年中,终于动手施工,其中买了一个简易的十字钳跟马达加电钻夹。让我能精密的钻孔等等.
第一次po文,请各位车掌们多指导。
因为一手录相,一手遥控。画面就.......
加入3mm轮挡及3X8螺丝 先在炮管内加工钻洞,让led灯线路可通过 驅動輪使用两万六千转转N二零减速马达,以伞齿转向九十度 炮管使用五克舵机,加工放入砲塔大齒輪中卡住加胶 導向輪以三mm铜棒贯穿车体,在轮内加入轴承,為減少空間,採用e型扣固定 車底盘内部 炮塔内部完成,加入摄相头与发射器,升降与后座力舵机 采用十二路导电滑套 底盤與上半部接線只有马达线与电源共六条线 炮塔大齿轮,喇叭,六动接收器与主控制器。方形透明方格是升降舵机 驱动电机用两只二mm螺丝固定与调整 e型扣凹槽是用电磨片切出,为了转动与固定,铜轴ˊ下是两个三乘八的轴承,方便转动 软脚的爱美小虎,断掉后补强,还是脆弱 大燈採用貼片LED,漆包线焊接,为了不透光,灯内加了铝箔挡光,粘完后铝箔跑位了。晕 炮塔内部完成 ,外加五伏降压IC,舵机固定铝片当散热器 老虎尾巴露出来了 又一支瘸脚轮,车体上的椭圆洞是驱动马达固定用 小原盘当开关用 压扁的铜管当齿轮的加固之用,让齿轮载重载不跑位 电池固定的位置 先压压工具,平常一直刺我 先压压工具,平常一直咬我

楼主:

补个视频

小虎mm炮台

楼主:
数字限制有点奇怪

楼主:
小虎爬山记,泡泡带好用

楼主:

爱的美 小虎mm爬山 ,被自己的毛毛脚勾到气泡袋跌入山谷

楼主:
静改动 小虎爆炸后

网友A:
顶起!(不知道有没有插楼。。)35静改动威武啊,一直想尝试但是觉得技术门槛挺高的。。个人觉得35比例在室内别具霸气!

网友B:
结构很精致,就是感觉有点脆

网友C:
牛人,可否讲解下动力部分和电子设备部分,想学习一下
做的很成功!

网友D:
LZ真是有才呀  点32个赞

网友E:
太漂亮了  性能也非常棒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结构很精致,就是感觉有点脆

除了塑胶车身材质,剩下应该还算ok!所以做下去才发觉应该用好一点的材料做。修补浪费不少时间!!

网友:
好手艺好手艺!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牛人,可否讲解下动力部分和电子设备部分,想学习一下
做的很成功!

谢谢! 本来在每张照片上都有注解,但第一次发文,转了好多圈,其中说数字超过九个,就一直删删,就把很多数字都拿了,包含比例的数字。  在动力部分是采用高转数马达,再转成低转数输出,就是要有高扭力。用的是N20减速马达 六伏特  减速比例是一百五十比一 两万两千转,最大能产生一點七kg.cm的扭力,双马达在这个四五百公克的战车是够了。尤其下坡区段不会自己一直加速往下冲,这样就不像装甲车辆了。但是它也跑不快,还好真机就三八KM的时速。控制部分就采用"伟"大"恒"久的产品。线路配线就见机行事了.提供个人的一些想法。仅供参考。

不好意思!很多数字敲不上,不然发不出。换中文字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真是有才呀  点32个赞

谢谢你的赏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太漂亮了  性能也非常棒啊

謝謝你的賞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起!(不知道有没有插楼。。)35静改动威武啊,一直想尝试但是觉得技术门槛挺高的。。个人觉得35比例在室 ...

静改动是可玩性较高,不踏进来以为很难很难,但每一功能都被你克服时的感觉,是很好的!想起做炮塔,几乎所有东西没有现成的,但是找了手边的东西,改改改井然就绪的时候,睡觉都会偷笑。这小虎玩起来的的感觉,并没比我的马路易的1/24差.买来的现成品就像是认养的,自己改的就像亲生的。建议可先玩小号手有一系列是含马达的(一般以在幾十元左右),改起来也不吃力,就将电子控制植入,先熟识整体再挑战高一级的,入了门是万紫千红的世界阿!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本来在每张照片上都有注解,但第一次发文,转了好多圈,其中说数字超过九个,就一直删删,就把很 ...

没事,我能看懂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 本来在每张照片上都有注解,但第一次发文,转了好多圈,其中说数字超过九个,就一直删删,就把很 ...

电子部分,最好能有单独的原件照片和局部组合照片,这样方便学习和借鉴
顺便问问,你的开炮声音是用音响设备搞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子部分,最好能有单独的原件照片和局部组合照片,这样方便学习和借鉴
顺便问问,你的开炮声音是用音响 ...

   电子部分的接线如下。他是一款多功能控制卡,5A驱动马达,炮塔方向,炮管上下,炮管伸缩控制,前后灯 机枪 主炮LED控制,最主要是机枪声与炮声控制,这些设备都是直接接著。建议除了喇叭的出声孔以外的孔全部封起来。因为喇叭口径已经不大,如没有点共振箱的作用,会让炮声像枪声。
因为他的功能全方位,所以改机他的空间占的少,缺点是走的时候没有引擎,有时也是优点,
    第一張照片中右下是主控制器。右中小绿方格是六动接收器(只用四动),上方圆形是喇叭,左上银色长条是炮塔旋转控制马达,这张图的前方灯还没接,接了照片也难看出,我用的是很细的漆包线,这样才能伸进小小的前灯里去。由于大齿轮后面也是电环的固定座,因此两面是隔开的,因此所有控制线路全部透过电环往上连接。我当初设计可能换下方的车体,因为曲轴有问题有五根。因此只有图中下方的两对红黑线与右下方的电源线,這樣抽开连接器就可分離了,控制电子部分几乎都在这一部分。

第二张照片是车体的全部布线,还没理线,有些线可以更短。所以有点乱,其中一条飞线是机枪led为紫灰色线路,可能会将这两片粘死就不会有这状况了(好像田虎是在一起的)。另外在上车身的上下各加了两只2mm的铁棒加固车身,避免上面炮塔与控制板的造成车体变形(因为愛美的小虎这一大片是三块粘合,田虎好像是一大片组成) ,因为很多地方粘死,因此强磁与吸付的铁块不少,也让车子较重。但感觉更像一部重型战车(最后一张照片,很多装饰件与外部轮子还没上)。

希望这些能对你有所帮助

网友F:
不错,何时再加上发动机音效?

网友:
不错 很Q很可爱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不错,何时再加上发动机音效?

再加上是不难,只是多一片声卡,喇叭就只能接一个卡,万一两个动作不同步,就更伤脑筋!!在1:16位置多到可以放入音箱与多重输入放大器,但在静态的世界,寸土寸金呀。换一片TK的静态专用板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也够小。无奈口袋不够深,除非有另一台要改,不然此控制卡也算是不错了。就缺边走边叫与对战功能(不过可以改成我打别人,人家伤不了我)而已。  其实这块卡功能跟较大比例的用途相当了。也可修改成炮管稳定器(有些控制器不行)。只是小虎时代好像还没有陀螺仪的运用。

楼主:
谢谢!!所以才叫他小虎mm.

网友:
楼主真的太厉害了,本人服气

网友G:
应该做成全部金属的

网友H:
35有限的空面里楼主精巧的设计布局,工整全面,操控动力蛮好,把声效再完善下就完美了。。。赞

楼主:
引用 网友H:
35有限的空面里楼主精巧的设计布局,工整全面,操控动力蛮好,把声效再完善下就完美了。。。赞

谢谢你的赏识,这么多先进对音效的关心,看来还是要再评估一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做成全部金属的

全部自己来应该有点难,手头工具就一部拼出的电钻。下次找一台迷你切来研究看看!

网友I:
好手艺好手艺!这下不叫“模型”了,要叫“作品”!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I:
好手艺好手艺!这下不叫“模型”了,要叫“作品”!哈哈哈

谢谢!就喜好这一项。只是很久没动遥控车了,进了这论坛让我燃起小时的最爱 "战车",就将虎式与遥控结合了。监控也是自己的工作,當然也要讓小虎mm当眼睛,只是炮塔体积太小了,洞不敢挖大,因此画面会被遮一半,因此也没上传影像了,在主炮机枪孔就装好摄相机,炮塔后面塞了2.4G视频发射器。 说是"作品"是不嫌弃,还有很多要跟先进们学习!!

网友I:
引用 楼主:
谢谢!就喜好这一项。只是很久没动遥控车了,进了这论坛让我燃起小时的最爱 "战车",就将虎式与遥控结合 ...

开心就好!大家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吧!

期待这只虎更多的图片,视频!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I:
开心就好!大家互相学习,共同进步吧!

期待这只虎更多的图片,视频!加油!

谢谢!!我尽量完善它,

网友(2021-08-04):
自己动手搞的静改动啊,好厉害的手艺,好厉害的工具啊

网友:
漂亮啊~!还有滑环~!

网友:
开合的各个部分结构设计得很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