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vo10混控

楼主(2014-06-07):
devo10的混控老鸟们出来说叨说叨,造福我们新手,完全看不明白。

网友A:
你要用什么混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用什么混空

副翼升降混控。谢谢

楼主:
还是很方便的。在程式混控设置,设完在舵机状态就明白了。

网友:
调成普通模式要直观一些

网友:
应该是玩三角翼的

网友:
我前几天也刚刚设置D10的三角翼混控,刷的SUV固件,

增加混空应该很好理解,比如在2通道(副翼)增加一个混空,输入是1通道(方向),就是说你在控制方向的时候,副翼会随着动,但有一点要注意,我当时也因为这个调了老半天弄不明白,就是增加混空的时候,有个模式,要设置成"附加",默认好像是“替换”。

网友B:
楼主兰州?我也刚入魔一起交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兰州?我也刚入魔一起交流啊

你哪里,我也是新手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哪里,我也是新手

城关这里,有机会一起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城关这里,有机会一起玩啊

我渭源路这里,你一般在哪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渭源路这里,你一般在哪飞?

我现在是买了个玩具在房子里飞,有一次去兰山玩顺手带出去飞,结果就忘不掉那种感觉了,哈哈,还没有入门的纯新手,学习学习再入个正式的

网友(2015-02-17):
多玩下就知道怎么弄了。我就是这样的。